最近收拾库房,发现两块大石板,是台球桌上用的,不知有用没有

楼主(2013-04-29):
大石板有4CM厚,表面非常平整,面积也不小,有两块,很沉,不知这东西精度有多高,能否利用起来?有经验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着平不行,测量平才行。我测了一些看着平的大理石,都不平,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配重吧

做吊车的配重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平不行,测量平才行。我测了一些看着平的大理石,都不平,不能用。

哦。。。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台球桌的,平面可以达到什么水平,我觉得应该比一般的要强一些,不然球打出去还不向一凹的地方跑,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台球桌的,平面可以达到什么水平,我觉得应该比一般的要强一些,不然球打出 ...

台球桌的精度和检测用大理石平板精度恐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网友C:
作检测平台用就别想了,用来做画线平台,作为业余水平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检测平台用就别想了,用来做画线平台,作为业余水平凑合着用吧

检测平台不感想啦,要是有那么高精度台球桌就不卖千十钱了,我现在想能不能切开做张工作台,呵。。。要不太大了

网友:
夏天傍晚放陽台納涼挺好的!

网友:
做个桌子不错,不要再幻想什么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球桌的精度和检测用大理石平板精度恐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同意

网友D:
还是改钳工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改钳工桌吧

不禁磕碰。做个桌子面吧

网友E:
高档斯诺克台球桌的大理石也是很平的.有一次做中国公开赛的灯光的时候...看到一个英国老头.用了好几个仪器测.大理石下面都有恒温加热保持在多少度防止大理石变形,不用的时候都盖着恒温电热毯..用的水平尺貌似精度也是很高的.....

网友:
那是高档的台球桌,你以为是路边摊两块钱一局的桌子啊

网友:
用作焊接平台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档斯诺克台球桌的大理石也是很平的.有一次做中国公开赛的灯光的时候...看到一个英国老头.用了好几个仪器测 ...

我认为那个加热不是怕大理石变形,而是给台桌布加热干燥用的,在潮湿的天气里,台桌布会变潮湿,会影响走球的速度,干燥的台布和受潮的台布打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台球桌如果是比较高档的话,其大理石最多也只能作为划线基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那个加热不是怕大理石变形,而是给台桌布加热干燥用的,在潮湿的天气里,台桌布会变潮湿,会影响走 ...

嗯。。。想想切一刀,做个桌子也不错,就是太沉了

网友:
我是做台球用品的,我是来淘个修球杆的车床,台球桌石板精度一般都是用木工用的水平尺量平衡的  整体是平整的 不知道你要多精密

网友:
楼主来个图片!

网友G:
大理石板大面积 如果不用大型磨床加工 人工加简单设备磨制两块板面对面 中段有1毫米缝隙都算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