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用控的V尾混控功能,貌似倒车是反向的啊,大家都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13-04-29):
坦克用控的V尾混控功能,貌似倒车是反向的啊,大家都怎么解决的呢?
要怎么设置混控才行?

网友A:
单独通道设R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通道设REV?

REV 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V 为何?

你是说你的油门方向是反的么? 那就设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你的油门方向是反的么? 那就设反向?

不是油门反向,是倒车时反向会是反的,
就是打右舵倒车,车实际会向左倒!
但前进时方向就没问题,
用V尾混控似乎就有此问题,不知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B:
V尾混控就是这样的。。。
印象中某个帖子里有人提到某款高级控能解决次问题。

网友C:
设置通道反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尾混控就是这样的。。。
印象中某个帖子里有人提到某款高级控能解决次问题。

我就是想问下高级控是怎么解决此问题的,呵呵
兄弟,你还记得吗?或者能给个链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通道反向即可

请仔细看帖,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C:
貌似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吧!我用24通道混控也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设置通道反向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吧!我用24通道混控也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设置通道反向就正常了,

哦,请问能详细说说吗?
你是什么遥控?
2、4通道是 副翼、方向?(貌似V尾是俯仰、方向混控吧?)
哪个通道调反向呢?
调后 正/反向方向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请问能详细说说吗?
你是什么遥控?
2、4通道是 副翼、方向?(貌似V尾是俯仰、方向混控吧?)

我的天六控,24通道开混控,用的两个无刷电机两个双向电调,控制坦克又不是飞机管它什么翼干嘛,哪个通道反了就调哪个啊!在本坛搜索里输入,坦克比例遥控改造,希望你能搞定

网友D:
其实,如果你知道豹2,M1,甚至新款99式坦克都是这样的倒车方向,还会在乎这些吗

网友:
只要是双流的,都这样

网友E:
V尾不好用
我用天6的2、4混控,很好用
3通油门当炮塔上下,1通襟翼做炮塔旋转
5通微调做灯光,6通是开关BB丹

楼主:
引用 网友E:
V尾不好用
我用天6的2、4混控,很好用
3通油门当炮塔上下,1通襟翼做炮塔旋转

那你的倒车方向不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如果你知道豹2,M1,甚至新款99式坦克都是这样的倒车方向,还会在乎这些吗

你是指什么?HL的原装控制模式?
但这种控制模式与模型车是反的。。
我用 9XII 可以实现与模型车一样的控制,前进和后退的右转,操作上都是打右舵
只是想不起当时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B:
那估计是利用舵量曲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六控,24通道开混控,用的两个无刷电机两个双向电调,控制坦克又不是飞机管它什么翼干嘛,哪个通道 ...

现在前进方向没任何问题,只是倒退方向上是反的。。
所以如果调反向后,倒退方向对了,那前进的方向又不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利用舵量曲线了吧

哥们,能具体说说吗
我现在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头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具体说说吗
我现在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头痛。。

大概是设置混控通道关系里面吧,我没9XII,也好久不研究这个了,只能说个大概。假设1通为油门、2通为方向;
设混控关系时,1通舵量为正时,2通关联比例100%;1通舵量为负时,2通关联比例为-100%;
如果能这么设的话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设置混控通道关系里面吧,我没9XII,也好久不研究这个了,只能说个大概。假设1通为油门、2通为方向 ...

谢谢!。。你说的基本正确,
不过我研究了下,貌似“1通舵量为负”时,不是混控反向,而是2通的输出就要反向。。
也不知道 9XII 支持这功能否,呵呵
几年前在9X上设好过,现在居然死活设不出来了,晕。。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呢,求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倒车方向不是反的?

不反向呀
反向了,把电机线换一下就ok了

楼主:
还是没弄明白
谁来支支招啊,谢谢。。

网友D:
只知道需要用到3组混控,但怎么调就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知道需要用到3组混控,但怎么调就不清楚。

谢谢,我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郁闷。。

网友F:
是想弄成和WOT里一样,倒车时左键让车向右转?

这样吧:

左履= (方向舵)*(油门舵)*2
右履=(100%-方向舵)*(油门舵)*2

注意这样就不能原地转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想弄成和WOT里一样,倒车时左键让车向右转?

这样吧:

嗯,我是想倒退时打右方向而车头往左转,
我记得以前9XII设置后,在不影响原地掉头的情况下即可实现该功能呢。。

网友(2013-06-13):
引用 网友E:
V尾不好用
我用天6的2、4混控,很好用
3通油门当炮塔上下,1通襟翼做炮塔旋转

请问接收任何一个通道都可以给接收供电吗?如果不是,你供电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2013-08-10):
继续求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续求解决。。

通道2,摇杆大过0启用混控1,小过0启用混控2。混控1就用正常的v尾设置。混控2反过来,

网友:
10元,一个混控器即刻解决。目前,我改了个跑速度的履带车,用枪控控制的,前后行驶方向都是正的。前进左转 车就左边走,右同样,后退,把车尾当车头转向就对了。
还有,如果你说倒车方向要如同汽车那样,还是咋回事?

网友:
是啊,和我玩 坦克世界 时候的操作不一样啊。
吃过好几回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道2,摇杆大过0启用混控1,小过0启用混控2。混控1就用正常的v尾设置。混控2反过来,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我不知 9X如何实现此功能。。
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我不知 9X如何实现此功能。。
求指点!

只用过富斯9帮不了你,应该是多功能混控的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过富斯9帮不了你,应该是多功能混控的设置吧

哦,还是多谢了!

网友:
倒车反向,突车也如是,但模型坦克能通过摇控 二个程序混控实现倒车不反向,V尾混控不行的

楼主:
我琢磨了下,画了个示意图给大家参考:

X:左履带 (向上为+向输出)
Y:右履带 (向右为-向输出)
混控:X:Y=1:1
         Y:X=1:-1
位置1时:X推到顶,此时X输出100,Y因混控输出也为100,左右履带同时向前运动,实现坦克正向前进;
位置2时:Y推到右,此时Y输出-100,X因混控输出为100,左履带向前,右履带向后,实现坦克原地向右转向;
位置3时:X输出为200,Y输出为0,左履带向前,右履带静止,实现坦克正向前进中向右转向;
位置4时:X输出为0,Y输出为-200,左履带静止,右履带向后,坦克倒退中向右转向。。
从上述可见,位置1-3操作都正常,与普通车辆操作效果一致。
只是摇杆处于位置4时,一般车辆应该为倒退并车头向左转向,而坦克却仍然为车头向右转向。
要想操作效果与普通车辆相同,则位置4时理想的输出应为:X:-200   Y:0
这样左履带向后,右履带静止,这样就实现了坦克的倒退中向左转向,这样就与普通遥控车操作效果一致了。。
我琢磨了下,要想做到这一点,光靠混控是不够的。得有这个功能才行:
X>0时,Y向左为+向输出,向右为-向输出;
X<0时则反过来,Y向左为-向输出,向右为+向输出。
现在就看9X遥控器上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了,呵呵。。盼赐教!

网友G:
正常前进打右舵,车头向右拐,倒退打右舵 车尾向左拐是这样吗?你是想把倒退打右舵 车尾向右拐对吗?可参考我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前进打右舵,车头向右拐,倒退打右舵 车尾向左拐是这样吗?你是想把倒退打右舵 车尾向右拐对吗?可参考我的 ...

你的貌似就是靠混控设置来解决的?
没用过 F 记的高级控,看不太明白
不过好在也就两个通道,能简要解释下你的混控设置思路吗?
非常感谢!

网友G:
我这个也不是高级控,比jr 9x还要低档,基本控内有程式混控功能 该是相同的,二个混控不能小,jr没用过不知道,设定方法也一样,或正负方向-+有别
第一个混控>升降混副翼 第二个混控>副翼混升降 ,jr通道排列该是 mode 1 右手上下油门(ch1) 左右副翼(ch2),左手上下升降(ch3) 左右尾舵(ch4) 大概是这样排列,接收通道排列就忘了
jr混控设定第一个是ch3主通道混ch2 第二个主通道便是ch2混ch3 若我没记错jr排列方式,这设定便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也不是高级控,比jr 9x还要低档,基本控内有程式混控功能 该是相同的,二个混控不能小,jr没用过不知道,设 ...

你说的这些基础的我倒是明白,
假设:
升降通道为左履带(就是我图中的x)
副翼通道为右履带(就是我图中的y)
我现在已经设置了:
混控一:x:y=1:1
混控二:x:y=1:-1
看起来跟你设置的也一样啊,但这样设置后倒车就是反的哦,
而且画图分析起来确实应该是反的。。

网友G:
你回覆也太间单了,反的是打左右舵还是上下加速反??试把左右电机接线对掉及正负极对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回覆也太间单了,反的是打左右舵还是上下加速反??试把左右电机接线对掉及正负极对调看看

就是正向一切正常,倒车方向反,
就是倒车时打右舵,车屁股向左转。。
你的坦克混控是你自己设置的?就简单设置了两个混控就搞定了?这不科学啊。。

网友:
不是我自己设定的!难道是你搞的吗?这个我可是高手中的高手呢
能把9x的程式混控设定画面给我看看,或许可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H:
用双流的,貌似无解,倒车就把车尾当车头了,以前老是搞错,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双流的,貌似无解,倒车就把车尾当车头了,以前老是搞错,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也可以,就是有时打乱战,在摇杆回中时会乱串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就是有时打乱战,在摇杆回中时会乱串

,控的问题么?中点判断出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控的问题么?中点判断出错?

+1%是前行的混控。0%是停止,-1%是倒车的混控,直行通道》0启用混控1,《0时启用混控2,混控1是2通道+100+1004通道+100-100,混控2反过来,2通道+100-100,4通道+100+100,所以再两个通道都有杆量时打上打下,转向电机执行操作时就会很伤,前行和后退2个混控打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是前行的混控。0%是停止,-1%是倒车的混控,前行和后退2个混控打架了

俺控盲一个,鸟语也不懂,要不是中文菜单我还真没法用。

楼主(2014-08-19):
纠结啊纠结,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