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贴,讨论背推机的推力线确定问题,欢迎拍砖!!!

楼主(2013-04-29):
刚才看了一篇帖子,一位模友说改造了自己的冲浪者,提高了背推马达的位置,结果给油之后猛低头,相信很多人尤其初学者都喜欢飞背推机,因为它耐摔,不易坏设备,反扭小,但是却总苦于不知道怎么确定背推机的推力线(主要是下推角),在本帖中本人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以供拍砖。
本人理论知识非常二把刀,希望更专业的大侠来传授姿势!

关于背推机的推力线,大部分模友都晓得一句话:推力线过重心。而当仔细想想这句话时候,就会发觉不对劲,因为我们平时所谓的重心实际是飞机的前后重心,是一条垂直于机翼的线,与机翼平面相交形成重心点,显然这个重心点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答案是前后重心与上下重心的交点!(2015年更新一下这里,或许应该可能没准是升力面与前后重心的交点才是我们要找的重心,但飞机的上下重心也会对此产生影响,具体内容请自行脑补)也就是飞机的三维重心。
此时就需要测定飞机的上下重心线了,话说这个真的很难测定,只能把飞机侧过来在前后重心线上大概找一下了,还好这个推力线不用非常的精确。这样一横一竖之后,飞机的重心点就算找到了,于是便开始确定飞机的下推角度(背推机)吧:
所谓的古人云推力线过重心点实际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影响推力线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而且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下推需求。
飞机的推力线效果有两种,一种是给大油后低头,另一种是给大油后抬头上升。一般竞速机、像真机都是要求高速平飞效果好,也就是大油门稍微低头;FPV载机、滑翔机、飘飘机等则大多要求给油后有适量的抬头以便飞机更有效率地爬升和提高电机低转速时的盘旋能力。

下面看图说话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的两条重心线、三维重心点和四条推力线,推力线分别有:水平的、经过重心之上的、经过重心的、经过重心之下的这四条。我们把三维重心点看做是一个轴点,把垂直的前后重心线和上下重心线看做是力臂。
下面分别来说说四条推力线的效果:
水平推力线
这种推力线应该是在制作飞机时最容易做出来的,大部分飘飘机都用的是这种水平推力线。效果:在图中可以看到水平的推力线在三维重心点之上,与飞机的前后重心线成直角。此时水平推力线产生产生两股力:1.向前的推力 2.以三维重心为轴,产生一股让飞机低头的力矩(想不明白的面壁去)。对比其余三条推力线我们可以发现,在推力点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水平推力线产生的低头力矩最大,水平方向的推力也最大,垂直方向的下压力最小。
经过重心之上的推力线
这个推力线在水平推力线和经过重心的推力线之间的位置,从我自身经验看,这个推力线应该是商品机应用最多的了,虽然角度不尽相同,但都在这个不大的范围内,效果:此推力线会对飞机产生三股力:1向前的推力 2.让飞机低头的力 3.垂直方向的下压力。这三股力中,前推力小于水平推力线,但大于其余两种推力线;低头力矩小于水平推力线但是会与垂直下压力同时作用;垂直下压力小于另外两条拉力线。
经过重心的拉力线
这个拉力线是被模友们提到的最多的拉力线,但是,话说很少看到商品机的下推角能做到这么大,要非得说一个的话,我觉得冲浪者或许接近这个角度!下推角度的决定因素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受推力、低头力、下压力这三个因素的影响,飞机种类、用途、期望飞行状态甚至阻力等等都会影响到它的确定。之所以冲浪者接近这个角度,我认为应该是设计时厂家对它的期望飞行状态是飞机更容易做出筋斗横滚倒飞等激烈动作(冲浪者应该是背推机里最容易做动作的吧?),当年冲浪者刚登场时候,恐怕并没有多少人要把它当做FPV载机。引我发帖的同学也说了,原装的冲浪者穿云困难,为啥?当然是因为自主爬升困难了,在云里仅靠看OSD很难知道飞机的飞行状态,而天行者开大油门后不用管升降舵也能快速爬升。
经过重心之下的推力线:
这个线我不想多说了,打了好多字眼睛疼,而且这种推力线没啥意义,几乎没有飞机用这种线,只是作为一个对比而已。效果:前推力最小,低头力矩最小,下压力最大。如果你想让飞机以极快的速度飞行而又不想让飞机升高的话,也许这是个方案,但是与其丧失这么多前推效率,何不如换一个升力更小的机翼呢?

反正总的说呢,下推角度的确定视大家DIY的飞机机型和三维重心点而定,推力点与上下重心线的垂直距离应该尽可能的小。FPV载机我推荐采用经过重心之上的推力线,但角度应该做小些,更接近于平行。这种推力线各方面指标都比较均衡,推力损失率小,能控制飞机大油门严重抬头的同时不影响给油爬升能力,并且有很好的低转速留空能力。对于需要做动作的飞机,我推荐采用接近于经过重心的推力线,这样便于飞机干脆利落的做出动作,同时这种飞机要更加尽可能的缩小推力点与上下重心线的垂直距离。
好啦就说这些了,再次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总结,欢迎各位拍砖啊!

楼主:
同志们技术贴要帮忙顶一顶呀!让更多有疑惑的模友看到!!!

楼主:
秒沉么……不要啊!!!!

网友A:
楼主,我有个疑问,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重心就错了,飞机的飞行重心是按照机翼类型来区别的,上单翼,中翼,和下单翼的重心都不一样,上单翼飞行的重心应该和机翼水平,推力线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翼就另外一种了,而下单翼的推力线是不可能做到过重心的,因为下推角度太大。。所以你这个文章我有不同的想法,欢迎楼主一起讨论,质疑我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疑问,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重心就错了,飞机的飞行重心是按照机翼类型来区别的,上 ...

话说我也有不少地方没太明白呢,这里面大部分结论都是通过我做飞机时候感觉出来的。中置机翼的重心点很好找,下置和中置机翼的背推机目前还没弄过,回头我弄一个试试。还是期待更专业的答案啊,偶也是个二把刀。

网友:
7楼说的很有道理。还有翼形的分别(双凸、平凸、薄平),都是变数。
但LZ的基本原理解说已是够简单易明的了。

很多老鸟都是在试飞后根据飞机的表现和自己的要求来调拉/推力线的。
这帖对很多单飞新手应有帮助。Snowynight兄辛苦了。

冲浪者玩家多会抽高电机座以换用较长桨来增加动力,但加油抛飞后机头即向下栽炸机。现在应该明白了。

帮顶
陈伯

网友: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自己现在飞的是自己做的背推的飞机,对下推角的大小曾在飞的时候做过一些尝试。个人感觉下推角就是给主机翼和尾翼都加了一个固定的仰角,如果把飞机拿在手中看把水平尾翼调整到和电机水平主机翼的仰角就更明显了。大油门抬头或低头我个人认为与主机翼、水平尾翼与电机的仰角(其实就是推力线)有关。当水平尾翼与电机有仰角时便会产生一个使飞机低头的力,力量的大小与水平尾翼的效率即水平尾翼和舵面的面积及水平尾翼到重心的力矩有关。如果飞机重心位置正常的话主机翼与电机的仰角会使飞机产生一个抬头的力;当速度不同主机翼与尾翼的效率是不同的  因为首先主机翼与尾翼的升力面积不同  同时尾翼还存在力臂的问题;所以当速度增加时 水平尾翼产生低头的力大于主机翼抬头力的时候飞机就会低头、当速度增加水平尾翼产生低头的力小于主机翼抬头力的时候飞机就会抬头。

网友:
我曾经尝试把后推角加的比较大来飞,飞的时候感觉和飞机大仰角飞行的感觉是一样的;阻力变大推力变小随时会失速。恢复正常的推力角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疑问,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重心就错了,飞机的飞行重心是按照机翼类型来区别的,上 ...

确实是这样,但这是与阻力有关,作用在机体上的阻力与机翼位置有关,不光是重心,实际上决定推油门时是低头还是抬头还有机翼位置,上单翼的阻力在上面,推力线如果从下走,则会抬头,如果是下单翼,而有可能低头,

网友:
看看这个,不是侵犯楼主权益吧?一发图就是侵犯,真是前所未闻!

网友:
其实我觉得经过不经过不重要, 主要是向下推 也有一个力矩,如果电机 水平分力产生的扭矩和 向下分力产生的扭矩相等, 就抵消了由于推力线产生的抬头。 然后 就等于力是水平经过飞机重心了。

网友:
本来想分享下经验,打了半天字来个要做啥任务才能发帖,等回来原来输入的全没了

省掉背景和分析,只说结论压低推力线飞行时间的损失还是不小;给冲浪者玩家的建议是推力线可以稍微平一点,用弹射起飞,等飞机有一定速度后再温柔一点加油

网友:
这个必须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