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小炸后不锁尾,还向右倾,请教!

楼主(2013-04-29):
本人一直飞450sport,没飞过无副翼的飞机,今天首飞v120d02s得瑟了一下,小炸,检查没有扫齿,
舵机
也貌似正常,可再试时机机尾巴向右转打舵无效,加大油门整个机身右倒,请教高手这无副翼的小机如何修理呀!

网友A:
尾伞齿出问题了吧,我春节时也遇到过,那齿出问题时,不一定是扫了,而是齿D孔不行了。
建议你换碳纤维传动轴,再把伞齿固定好,我现在还在折腾这个问题,伞齿装上了,但是还是容易从传动轴脱出,飞飞又锁不住尾了,打算用胶贴死。

网友B:
不懂~~可能楼上是对的~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尾螺距也检查了吧?02也就这几个问题。如果都检查了,我还是建议你换下伞齿。

网友C:
尾拉杆弹出或变形?

网友D:
尾舵機鬆了,位置移了也會有問題。

网友E:
检查一下尾舵机是否正常,尾桨的桨距是否正常

网友F:
进来这里吧!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欢迎scp MASTER CP和02s的玩家加群235113465!这里是cp和02s玩家最集中的QQ群,不信?进来就知道我没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