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鼓电请教一下录像机的那个磁鼓电机是什么样的,怎么才 ...
磁鼓电请教一下录像机的那个磁鼓电机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转起来?机在

楼主(2013-04-29):
请教一下录像机的那个磁鼓
电机
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转起来?

网友A:
就是个无刷电机,带霍尔的,录像机中是有位置控制的,因为要使磁头在磁带上的螺旋扫描线与磁带的磁迹重合,不过那个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还有电机的功率不大,转动惯量很大,它几乎是恒速运转的

网友A:
并且电机内部大部分空间都给了旋转变压器,其实主导轴电机更好玩一些,那个低速扭矩很大的,线圈是径向的。这两种电机都有专用驱动集成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