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驱动板

楼主(2013-04-29):
今天在一台机器上拆了几块板子,机箱上标着,X,Y字样,估计是电机的驱动板,请教下论坛兄弟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驱动板。
这是第一种,拆了4块

这又是一种,拆了一块

网友:
日本机吗?

网友:
后面的有可能是变频的一部分  或无刷驱动器  U   V   W表示是三相

楼主:
后面一个不可能是变频器的一部分,我估计是无刷驱动。前面那个真没搞懂

网友:
这种走线的风格绝对不是日本机,就算是日本货也是国内山寨的

网友:
应该是使用PIC单片机控制的驱动板, 可到大海的网站逛逛了解一下相关方面信息.

网友:
下面这个好像是同步电机驱动器。

网友:
五相? 看到五路输出。10路信号接功率管,应该用的是TLP250 这类 光耦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