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鸟请教这是什么刀

楼主(2013-04-29):
今天掏到几把铣刀,这个看着不错就拿了几个,不知是什么刀,怎么用,

楼主:
还有这个

楼主:
反了,重来

网友:
可转位盘铣刀,焊接式立铣刀,好东西

网友A:
铰刀还带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还带锥度

是锥度,只是头部破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锥度,只是头部破损了

照片都倒着待着,看着晕晕的,呵。。。。

网友B:
那两把铣刀杆是莫几的?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把铣刀杆是莫几的?卖吗?

是莫2,没使用过

网友:
挺好的刀  破损成这样子  谁干的!拉出去枪毙5分钟!!

网友:
面铣刀盘  镶合金立铣刀  扩孔铰刀

楼主:
谢楼上几位指导,改天做个面铣刀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几位指导,改天做个面铣刀试试

可转位盘形面铣刀刀粒的加持方式既简单又有效果。很好。改天仿制

网友:
前面那镶合金的圈不是铣刀哦,是动力顶尖上的卡头

网友(2015-01-14):
有意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