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MD933打舵就会使接收机死机

楼主(2013-04-29):
斜盘MD933,DEVO10+RX1002控接收,只要前面两颗MD933打舵,接收机的灯就灭了,然后只能拔电,后面一颗MD933正常,求解

网友A:
應該是供電問題,ebc

网友B:
电调问题 直至 独立供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 直至 独立供电看看
电调用了花牌50A和泰世22A,两个情况一样,而且是在只接1个舵机的情况下就出问题了

网友C:
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