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追问。。。好小子1000

楼主(2013-04-29):
刚刚入手好小子1000  配2208   1500KV 30A 电调  7035 浆   11.1V 1800MH     飞起来感觉没什么力。。  朋友说浆有点软。  或者换大的。。 我今天换了一个8X4比较硬的浆  装上后  转了没有一分钟感觉有点热。。   难道只能换马达了??

网友:
没什么力是什么意思?这毕竟是飘飘机,要想飞得很暴力是不太现实的。

我的是卖家标准配置:2208,KV2600,6寸浆,1300ma的电池飞得很悠闲。也飞过2200ma的电池,不得不狠狠给油!

楼主:
没力就是飞的比较慢。。油门基本上是一直都是拉到最高飞。。   换大浆好像不太行。。用原来的7035浆。。飞几分钟都不感觉热。  看来只能将就飞了。。反正是新手。。练习方向算了,怕就是飞低了救不起来,没玩模拟器。直接玩真机,摔了5,6次了。粘粘补补的。

网友:
飞行重量多少,,建议换浆吧

网友:
果断换电机!2212

网友A:
换成8040桨吧,有点热不怕,在空中飞时散热会比地面好

网友:
你这样的配置很省电,可以飞很长时间

网友:
好小子慢慢练练好换好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8040桨吧,有点热不怕,在空中飞时散热会比地面好

油门都拉倒最高了.还省电?   飞半分钟就感觉有点烫手了.    再飞久点不是烧电调 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都拉倒最高了.还省电?   飞半分钟就感觉有点烫手了.    再飞久点不是烧电调 电机吗?

你把油门拉到最高,电流也不高,自然省电了。   电机是一定会热的,热的程度如果可以用手一直摸着,就不算热

电调要注意通风,这点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力就是飞的比较慢。。油门基本上是一直都是拉到最高飞。。   换大浆好像不太行。。用原来的7035浆。。飞几 ...

我的好小子入手20天了。缝缝补补5-6次。已经很重了。你首先要知道飞翼比好小子快的更多,所以别认为好小子不快。浆不要太大。我的就是小浆。两个浆的外边攥2个小洞。飞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动力还行。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