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号的前后避震~

楼主(2013-04-29):
有哪位换过小三的前后避震的?买了金属件了,发现配的弹簧实在是太硬了,有谁知道什么样的弹簧能替换么?或者谁知道怎么把弹簧弄得软一些

网友A:
把那个弹簧扔掉不用,然后装上扭簧(三号的前后避震厂家竟然没有给装扭簧,而只是直接用了外部的弹簧),扭簧需要买吧,不知道有没有原装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弹簧扔掉不用,然后装上扭簧(三号的前后避震厂家竟然没有给装扭簧,而只是直接用了外部的弹簧) ...

扭簧是指其他路轮的那种弹簧吗??那个更不好买吧··不想为了几个小弹簧去付淘宝的邮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扭簧是指其他路轮的那种弹簧吗??那个更不好买吧··不想为了几个小弹簧去付淘宝的邮费了·

是的,正解,而且发现HL的三号履带过紧,觉得应该加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正解,而且发现HL的三号履带过紧,觉得应该加一节

晕死了 快被这弹簧搞死了·

网友:
慢慢搞 急什么啊

网友:
找加工弹簧的店,用比原装弹簧钢丝细0.1毫米的钢丝做几个,弹簧总长不变,多加1圈就行了。我做了6个,花了10元钱。

网友B:
把4根弹簧拆了,拉长,用钳子剪一小段,装回去,纯粹建议而已,后果自己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根弹簧拆了,拉长,用钳子剪一小段,装回去,纯粹建议而已,后果自己扛啊

后果肯定自己扛啊,问题是会出现啥后果HD大能不能先预先告知下,谢谢

网友C:
看看我该得,用的都是市面上买的弹簧。
http://www.tudou.com/v/FoTKZUX0cBY/&rpid=52516947&resourceId=52516947_04_05_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该得,用的都是市面上买的弹簧。

我就是想要达到这种效果,苦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弹簧代替,我们这找不到卖弹簧的···

网友:
市场上面买?

网友:
五金市场有买弹簧的

网友:
我就是到五金市场上买了一盒装的有各种弹簧的那种。里面正好有可以用的。

网友:
我有3套金属避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