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接线,欧姆龙r7d型号

楼主(2013-04-29):
收了伺服,好不容易搞的有点明白怎么接线了
上电测试却发现 电机只会往一个方向走, 另一个方向 驱动器有反映,但电机不会转, 反方向就可以转
我按图接了  1,2,3,4号脚, 引出这四根线接到主控制板上了, 是usbcnc的, 共阳接法的
5,6号接了24v电, 其他没接
请问哪里出错了, 谢谢拉

网友:
共阳的1,3接控板+5v,2接pulse,4接dir
共阴的反過來接,2,4接0v,1接pulse,3接dir
伺服要设做pulse+dir,上圖應為差動式(双脈衝输出),pulse及dir都是脈衝,一般的控板dir都只有高或低電平输出的,不是脈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