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0和10DOF组MWC,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指教

楼主(2013-04-29):
2560和10DOF组MWC,采用QUADX方式,不知道接收机该接到2560 板子的那几个口,还有电调的口接到2560的那几个口,请各位指教了

2560的板子是标准的开发板,如下图

网友:
同求,我不知刷哪一个APM还是MWC

网友:
按照原理图照着接线即可,1280和2560电路一样,
模块接脚号图上都有!

原理图来自MWC论坛

网友A:
全是英文看不明白

网友:
不过几个单字,google一下也成,否则别走这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英文看不明白

A08接 throttle
A09接 roll
A10接 pitch
A11接 yaw
A12接 Aux1
A13接 Aux2
A14接 CAM1
A15 接Cam2

02~10接电调的白色线的,如果你选X模式的 接2 6 3 5四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A08接 throttle
A09接 roll
A10接 pitch

那GPS接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GPS接哪?

不知道你的gps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GPS接哪?

说句大实话,以你现在的知识水平,最好不要走楼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