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的‘’NAZA电压‘’参数对吗?飞五分钟就红灯爆闪!

楼主(2013-04-29):
大家看我的NAZA参数对吗?飞五分钟就红灯爆闪!

网友:
吧低压保护关了,用BB响搞定

网友:
路过学习!正在研究wh-m

网友:
电压保护关掉,用BB响警报器

网友A:
又是3E的电池。看到这个电池我脑袋就疼!!!09年飞450直机时用的3E的电池真是好(当然那时候价格超贵),我的450出的时候电池还很暴力。可惜了这个品牌。上次这个牌子做特价活动,99元一块,我买了四块。回来上四轴就发现压降特别快,不带负载电压又回到3.98V左右!特意电话问了3E的淘宝客服,说是库存的电芯当时嫌麻烦没退,结果害我丢机!!!算了,说出去都是眼泪......从那以后总结,航模这东西不止其它部件不能省,电池等所有配件都不能省!!!

建议LZ接个电显飞,观察一下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如果压差在0.3V以上,说明这个电池内阻太大了!
我现在用的电池,电显设置负载3.6V报警,下来后空载电压3.75V左右。

楼主:
参数到底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到底对不对?

新买的DUPU达普电池附送了一份《DUPU达普电池使用注意事项》,里面部分描述:

正常使用的时候负载报警电压可以设置在3.5V~3.6V之间。落地后电压会稳定在3.6V~3.7V之间。DUPU电池负载电压在3.8V的时候还有40%以上的能量没有释放。......

以上都是讲单片电压哈。至于其它电池,我就不好说了。(因为内阻不同,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相差太多的话建议还是设置余量大点吧。因为有些垃圾电池有电却不能快速放出来,一阵风刮过来,飞行器需要大电流修正姿态却因为电池不行结果......)
按照LZ的配置和飞行习惯,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有些朋友飞的近,一报警就可以立即降落,有些朋友喜欢飞远,所以设置余量要大点)

网友:
謝謝大家分享經驗。

网友:
还是把电压保护关了吧,这个不准的,我的WKM很多时候都是怠速一会儿就狂亮红灯的,咨询经销商的时候人家直接让关了,现在飞的好好的

网友:
很难说对不对,因为不同电池压降不一样。给楼主一个测试方法,按现在报警电压飞,然后充电看冲进去了多少(也就是飞掉了多少电)。如果用掉的电远远少于你的80%大约是4000mah的话,就降低你的报警电压个 0.2V什么的,然后不断测试,知道报警电压是在用掉了大约4000mah电后报警。当然不要降低太低(有负载那里别低于14V?),太低了可能有危险。
楼下继续,如有误请指正。

网友:
起飞一会就会低压报警,你应该装个双响低压报警器上去,设置报警电压3.6V,
在JJ起飞重量2300克左右,4S 5000MAH电池,4225电机 KV610 1238桨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能坚持10钟报警器起报。
绝对不会低于8分钟。

网友B:
你这个一 二级保护电压看上去好象设置高了点。
一级有负载保护电压换算成单格电压是14.7/4=3.675V,高了0.075V,
二级有负载保护电压换算成单格电压是14.1/4=3.525V,高了0.025V,
再着你的线损电压0.7V是怎么得来的?

NAZA说明书里关于一、二经级保护电压说的很清楚的,就是设置起来有点麻烦,所以我没用,一直外接双喇叭低压报警器。

设置的关键点在线损电压,不同牌子的电池,内阻不一样,不同配置的飞机,工作电流也不一样,所以线损电压也各不相同。
关于线损电压的检测,NAZA说明书里有详细的说明,所以你要看说明书,按说明书里的方法先检测出自己JJ的线损电压,然后反过来设置一、二级保护电压。

比如我们设置一级保护有负载时单格电压为3.60V,4S就是3.60*4=14.4V,检测出你的JJ线损电压是0.7V,那无负载时的电压就是14.4+0.7=15.1V。
同理我们设置二级保护有负载时单格电压为3.50V,4S就是3.50*4=14.0V,检测出你的JJ线损电压是0.7V,那无负载时的电压就是14.0+0.7=14.7V。

可惜NAZA没有了,要不然,到是可以给大家上NAZA一、二级保护电压设置的教程。

网友:
LZ除了测算线损(0.7V应该是系统缺省给的吧),还要校对一下电压表。另外红灯爆闪是一级保护启动了,如果是近飞,的确可以把这个再调低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一 二级保护电压看上去好象设置高了点。
一级有负载保护电压换算成单格电压是14.7/4=3.675V,高了0. ...

你第二第三行说的“高了0.75V”应该是“高了0.075V”和“高了0.025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第二第三行说的“高了0.75V”应该是“高了0.075V”和“高了0.025V”吧?

小学没毕业,计算错误。
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有误,希望大家扔鸡蛋。
最好DJI有人出面给我个评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又是3E的电池。看到这个电池我脑袋就疼!!!09年飞450直机时用的3E的电池真是好(当然那时候价格超贵),我 ...

一点没错,静止电压3.9以上,一推油就直接掉到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学没毕业,计算错误。
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有误,希望大家扔鸡蛋。
最好DJI有人出面给我个评论。

哈哈,你这笔误让我第一下没看懂。

看来电压保护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确保有负载时的电压(3.5~3.6V),这能是保证放电的效力;第二个是确保回来后电池的电压(比如3.6~3.7V)。从大疆的设置来看,好像是要保证回来的空载电压,而飞控只能检测实时电压(有负载的电压)。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如果有osd,是可能实时看到有负载时的电压的。只有达到3.5~3.6V,就回来好了。

用BB响检测的也是有负载的电压。好处是可以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当然,如果飞的太远并且没有osd的声音反馈,你有可能听不到看不到报警(naza在第二级保护时会通过油门给你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点没错,静止电压3.9以上,一推油就直接掉到3.6!

这种电池不能用了,内阻变大,有大肚子现象,飞下来电池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