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可以实现 WIFI连接,用电脑控制吗?

楼主(2013-04-29):
我是新手,入手MWC。入手不仅仅玩,所以最近一直琢磨中,要使用复杂一点的控制指令,感觉单纯用遥控器肯定不够的
可以通过加载一个WIFI模块,使得四旋翼通过WIFI连接到电脑,从电脑直接发出指令控制的吗?
我看见了Arduino有WIFI的指令,可是怎么用啊。。。
求高人解答之!

楼主:
真心求教啊,很是头疼这个问题

楼主:
求各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你是指什么复杂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什么复杂的控制?。。

比如说我要临时让他走某个固定线路
或者设定,向右3m。然后转方向90°
感觉遥控器是办不到了
当然这些精度能否达到也会是一个要克服的问题

网友:
太复杂了吧。

网友B:
精度和延时都是问题。告诉你几个关键词你去问度娘吧。你需要一个TP的WR-703N路由器。然后刷OPENWRT这样你就得到一个可以通过WIFI发送数据的设备,它本身有TTL口你再弄个ARDUINO PRO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和延时都是问题。告诉你几个关键词你去问度娘吧。你需要一个TP的WR-703N路由器。然后刷OPENWRT这样你就 ...

好专业!
看来有的学了!
我现在的MWC用的就是Arduino Mini Pro改的成品板,也可以的吗?
抱歉说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本人还比较菜,说不清楚

网友B:
呵呵!我也是菜鸟只是正巧你问的我研究过~~我也是自己做的飞控。而且我觉得NANO更好布线MINI有几个接口很绕。我的MINI做了GPS的转接板。你能自己飞线做飞控证明你已经很厉害了~~~绝对不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是菜鸟只是正巧你问的我研究过~~我也是自己做的飞控。而且我觉得NANO更好布线MINI有几个接口很绕 ...

不是我自己连的线啦,是别人弄好的。
我是真菜,我从来不谦虚,哈哈。我对通信这方面完全不了解,所以这个自己编程就得慢慢来了。
那再请问一下,你研究有成果了吗?可行的话,用的是什么板子啊?

谢谢啦!

网友C:
直接用无线串口,就可以用Android上的一个软件,实现指点飞行。

在Googlemap的卫星图上,指哪飞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无线串口,就可以用Android上的一个软件,实现指点飞行。

在Googlemap的卫星图上,指哪飞哪。 ...

挺高级的啊!
不过我主要是想具体控制前后左右这种,因为不只是玩玩的,也想学学做一个好的四轴控制平台之类的,先用这个上上手,不过看来前途漫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高级的啊!
不过我主要是想具体控制前后左右这种,因为不只是玩玩的,也想学学做一个好的四轴控制平台 ...

想用数字通道直接控制前后左右之类的,还是会有反映时间的问题。但是传输航点自动飞行,延时就没有问题。

就到现在为止,航模不管是控制,还是图传,基本都是用模拟方式,就是为了实时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自己连的线啦,是别人弄好的。
我是真菜,我从来不谦虚,哈哈。我对通信这方面完全不了解,所以这 ...

呵呵,703N那我只是刷好固件,接好TTL线,视频能看到,别的我就没再弄了。可能正好开始弄飞控了,我这人比较懒不是所有 东西都会弄完而且比较慢这个很抱歉。有个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用的东西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要临时让他走某个固定线路
或者设定,向右3m。然后转方向90°
感觉遥控器是办不到了

额。。。。。MWC是办不到了。。。。你换AP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