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这车,请教一下

楼主(2013-04-29):
如图,淘宝上300多的拖车头,合金车模,部分地方可以动,想买一个回来改一改,不知道有哪位买过这车,精细度怎样,多谢 【模型名称】 重汽豪沃A7牵引车拖头
【模型品牌】 国产原厂
【车模比例】 1:24
【模型颜色】 黑色 红色 白色
【车模说明】 模型全合金材质,车头抬起,两侧车门打开,车头机器盖打开,车轮转动,方向盘控制转向。这款豪沃A7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比较结实的,比较厚重的。模型整体做工应该算得上国产牵引车模型中的上层佳作。加之以黑色珠光漆面,给车模增添了一种更加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模型尺寸:长29cm*宽10.5cm*高16.5cm

楼主:
沙发,不是做广告啊。版主不要删了,只是请教一下各位,借用了淘宝上的图片,多谢

网友:
我没买过,不过估计改的钱比买这个模型贵】

网友:
长29cm*宽10.5cm*高16.5cm

网友:
不要买  比例太小 很难改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搞个合金的回来改,但看了好久。都还是不懂,我买了个两百多的挖机,想改一下大臂的独立动作,有谁能教一下,什么电调,接收板,摇控器怎么控制五六个电机正反转呢

网友:
回楼上,5个6个电机正反转太小儿科,参照机器人版块便知道,64个动作在遥控器完成。

网友:
买个1:5的回来改吧

网友(2015-01-27):
我就改了一个,买的联合卡车,利用配电箱安装遥控集成电路板,要很多工具,材料,因为车头是合金很重,最好用金属材料做驱动,只要有时间有信心,就可以改装成功,买个电钻,其他材料可网购。1:24的半挂车厢淘宝有卖,塑料的便宜点,铝皮做的要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