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25雕刻机Y轴丝杆用多大直径合适

楼主(2013-04-30):
现正在做1325木工雕刻机,丝杆传动的.正为丝杆选型头痛.一般丝杆传动的广告机都是25直径的.有许多网友说丝杆传动没有力.所以我想用直径32导程10 MM的.三米长丝杆自重15KG以上.用12NM86电机,不知是否合适?有必要用32的吗?还是25直径的?三米长自重10KG左右.同学们给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这么晚了还在发贴请教问题,难到和我一样茶喝多了?呵。。。三米长的大丝杆,太长了,变型不小哦。。。看你的要求了,要求高就粗的,要求不高就细的,我觉得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了还在发贴请教问题,难到和我一样茶喝多了?呵。。。三米长的大丝杆,太长了,变型不小哦。。。看你 ...

茶倒没喝,只是头脑高度亢奋中,在看丝杆,看电机,看驱动,呵呵~~三米确实是长了,现在的成品机都是齿条传动居多.广告机用25到底是因为成本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用32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茶倒没喝,只是头脑高度亢奋中,在看丝杆,看电机,看驱动,呵呵~~三米确实是长了,现在的成品机都是齿条传动居 ...

我觉得还是出于成本考虑,那么长的丝杆价格很高,自己做机的话我觉得预算不多的话还是用齿条吧,要综合考虑,把宾利的发动机装在夏利上出不来什么好的效果的,相反也是一样

网友B:
丝杆的惯性会随直径的变化大幅增大.

32直径惯性量:0.00808*2600=21.008kg.cm2  +负载转化到电机的惯量

20直径的惯性量:0.00123*2600=3.198kg.cm2 +负载转化到电机的惯量

12N的 86  转动惯量: 4kg.cm2

差7倍,伺服建议的转化到电机的惯量为电机的10陪以下,日本的好像是15陪以下.

网友C:
上齿条吧,这么大的机器自己焊的架子没有什么精度的,上丝杠也是浪费

网友D:
关注中,有可能为模具工厂做一台1325的,Z轴800mm行程的泡沫及木头模具机。我的设想是用25丝杠10mm螺距,丝杠不动螺母转动。25线规,X\Z轴1.2千瓦伺服Y轴2千瓦伺服,单Y轴电机双丝杠,同步带分配。主轴是7千瓦换刀电主轴。系统为带刀库四轴。最高速度30米每分。现在Y轴电机怎么分配到丝杠的连接还没有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出于成本考虑,那么长的丝杆价格很高,自己做机的话我觉得预算不多的话还是用齿条吧,要综合考 ...

如果仅是成本,那么自己做的可以不考虑这个.去年佛山伦教木工机械展的时候我去了,看了一家齿条,500一米,我拷,还以为听错了再问一下结果还一样.忽悠我吗?比方轨和丝杆都贵多了,狂汗!机器主要还是做浮雕,所以暂不考虑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的惯性会随直径的变化大幅增大.

32直径惯性量:0.00808*2600=21.008kg.cm2  +负载转化到电机的惯量

这个专业,兄弟要不如直接告诉我一下怎么样配置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齿条吧,这么大的机器自己焊的架子没有什么精度的,上丝杠也是浪费

机架没有焊,只是方管加角铁加螺丝固定.主要是做浮雕所以用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中,有可能为模具工厂做一台1325的,Z轴800mm行程的泡沫及木头模具机。我的设想是用25丝杠10mm螺距,丝 ...

期待兄弟的大作,动螺母比较新颖的方式.Y轴为什么不干脆双电机呢?伺服电机是半环闭,同步性应该有保障.我的机器床身己经做好了,不然也用双电机双丝杆了.现在不能推倒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兄弟的大作,动螺母比较新颖的方式.Y轴为什么不干脆双电机呢?伺服电机是半环闭,同步性应该有保障.我的 ...

系统不支持双Y轴。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在P4级要求下,25MM丝杆不能超过1000MM,50MM丝杆貌似不能超过2500MM,起步20MM粗不超过4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