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做的一个小设计,有助于提高(往复锯)锯切精度的办法!(增加抬锯结构)

楼主(2013-04-30):
自从做了一条台往复锯以后,一直在反反复复修改结构,有一个问题是最简单的,就是如何锯切的垂直,我的使用很普通的手锯条,因为它没有机用锯条的宽度,300mm长的距离,就算两头拉紧压直,在中间部分受到重压的时候还是会有左右的一点摆动,大家知道,手锯条一开始没开好锯缝的话,越往下切斜度越明显,所以我一直在查看成品往复锯关于这部分的设计结构,可惜都是一样只是两头拉压紧而已,也许是因为人家根本没考虑到用上手锯条吧,所以我转向看带锯的设计,觉得它的轴承调节锯条部分很受启发,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个结构设计在往复锯上呢,所以今天我做一个小设计检验效果,结果很靠谱,所以希望推介给喜欢往复锯的朋友们,因为时间的问题,我没有做的美观点,也许大家会做的更好,看图吧:

首先还是下料,15*30*100的料,

目测截面还可以:

卡下两头大小,还行:

一分为二了:

然后划线钻孔,再铣床加工成这样的东西(这里没手拍照了):
时间问题,少做了一块压板,用2轴承代替,

装在我的往复锯锯导臂上:

保持锯条的垂直,对于锯条的寿命也有帮助,聪明人一眼就能明白:

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结构,但是对于提高锯切精度作用不可忽视,我看了很多往复锯的设计,不知道是不是我第一个这样搞的,呵呵。

           我知道这坛里啥人都有,有那么一部分很爱回复不友善的朋友,请看不顺眼也不要浪费口舌来BS小弟。谢谢。--------------------------------------------------------------------------------------------------------------------------------------------------------------------------------------------------------------------------------------------------------------------------------------------------------很多朋友说到用轴承压紧,这是好的,但是我是因为空间问题,装不了轴承才直接这样的,我只是介绍个方法,给大家投石问路而已!

-----------------------------------------------------------------------------------------------------------------------------------------------------------------------------------介绍一种抬锯结构------------------------------------------------------------------------------------------------------------------------------------------------------------------------

这里就有一个抬锯的结构,大家应该看的懂。我就不介绍了

友情提示:往复锯效率不如带锯,讲求效率的朋友请不要浪费时间去做,直接买带锯吧。或者买把角磨机切更快哦

网友:
我顶你个肺!抽空帮我做一个吧!

网友:
顶一个!学习了,还是想做个玩玩,但没时间烦着呢哈哈…

网友A:
夹锯的地方用两个微型轴承。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要是用三个轴承压住就更好了。

网友:
顶一个!学习了,正想做个.

网友:
很不错,用的着,顶一个!
我相信楼主还会改的更好。

网友B:
下一步研究抬锯吧!!!

网友:
顶你一下 你既然都可以想到夹板形式的固定怎么就不想这样夹住的摩擦力,顶你个学带锯学一半不用轴承的贴。

网友C:
往复锯我们自制的臂太轻了加上锯条面积小运动时没有重量控制不了锯条摆动

网友D:
和我想的差不多,但我想的是两边使用轴承夹住,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宽度可能比这个宽,一边的轴承固定不动,一边是弹簧顶着,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研究抬锯吧!!!

我想想没见过有人用手锯条会有抬锯的动作吧,有空问下38他以前有没一边运动一边抬锯下料,哈哈

网友:
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想的差不多,但我想的是两边使用轴承夹住,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宽度可能比这个宽,一边的轴承固定不动 ...

可以,我的是因为空间问题装不下轴承,才这样做的,期待你的想法变成现实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锯的地方用两个微型轴承。

我那里空间太小了,装轴承后有干涉。所以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复锯我们自制的臂太轻了加上锯条面积小运动时没有重量控制不了锯条摆动

你错了,锯切的时候要加配重块加快锯切的效率,这时候锯条受到的压力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你肺 你既然都可以想到夹板形式的固定怎么就不想这样夹住的摩擦力,顶你个学带锯学一半不用轴承的肺。

你是广东人吗?如果是,我相信你知道“顶你肺”是骂人的话,我想到好办法发上来跟人分享,你给我这么一句话,你觉得有意思吗?如果你不知道这是骂人的话,那我能原谅你。

另外你说的用轴承的,我怎么会没想到,但是我那里空间装不下,所以改的方案,而且用轴承结构会相对麻烦点,我这个只是抛砖引玉,大家可以按自己想到的更好方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