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电调,你觉得哪个好?

楼主(2013-04-30):
只有最便宜的那个才能带动VBAR+MKS DS92A+,为什么会这样?
三个电调只有中特威的BEC输出才能带得动这些设备?
IEC 50A 试过两个都不行,丢频最厉害就是你了..

网友:
抢个沙花坐坐!

网友:
Castle的BEC不是一般的烂。。。

网友:
楼主有那钱不如换ubec  才十八块

网友:
同意4楼说法

网友:
买个himodel的20abec,效果刚刚地

网友:
看不清是哪几个电调…

网友A:
配个独立UBEC。

网友:
好硬铂金40a可以的,我在用

网友:
哈哈,只买对的!

网友:
我直接加一个凤凰BEC,很好~!

网友:
铂金40A  带V8+DS95一套 港港的!

网友:
ztw 45a 号称不错   铂金也还行啊

网友B:
ZTW 45A没见过呢,跟黑皮40A比好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ZTW 45A没见过呢,跟黑皮40A比好在哪

B系列的好在哪我不太了解,当初就是了为了它可以设置6V和5A的BEC电流才买的,飞过几十起落. 其他两个都没飞起来过.

网友:
貌似ZTW不错吧。

网友:
ztw 45a装了3个,从没有因为BEC出过问题,功能强大,缓启动也给力。

网友:
花牌用在warp360上带三个215一个8910a无问题,没有飞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个独立UBEC。

你所说的UBEC是什么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