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准备入一台亚拓700D

楼主(2013-04-30):
准备入亚拓700的可现在不知道选择那个好呀是电的好,还是油的好请大家帮帮忙给点建议呀。亚拓700油机多少钱应该选择那种

网友:
700级油的好

网友:
充电、电池也是累赘!机子太大!

网友:
选择电的好.....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亚拓700E,700N我都有,先说700E前期投入要比700N稍大点,除非你只用一组电,那就比700N便宜多了,机器维护简单,但是电池比较麻烦,飞一次要提前充电好久,飞完简单一擦入库,700N调试比较麻烦,声音震撼,随时带油带机出去爽飞,但是维护起来很麻烦,要擦好久,如果讲暴力,电胜于油,看你个人喜好那种机型了

网友B:
700这种机型,就不要太多考虑电池或者油了!反正玩起来就是烧钱!电的一次性投入很大,买个2组电池,一个发电机,一个pl8 玩一天没压力! 油的话 只要有油有接收电也可以一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亚拓700E,700N我都有,先说700E前期投入要比700N稍大点,除非你只用一组电,那就比700N便宜 ...

谢谢‘’‘’‘一组电池可以飞多长,油可以飞多长请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这种机型,就不要太多考虑电池或者油了!反正玩起来就是烧钱!电的一次性投入很大,买个2组电池,一个发 ...

一组电池可以飞多长,油可以飞多长请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