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帖什么叫无刷

楼主(2013-04-30):
本人刚刚接触模型遥控船属于菜鸟想问问老鸟们什么叫无刷?哈有就是本人新买一艘小船有照片,如果改成三叶浆速度会有提升吗?浆片需要改成多大的?谢谢大家在这里向大家讨教了!!!

网友:
无刷,顾名思义。没有电刷。仅此而已。

网友:
问什么是无刷,在百度有详细的介绍,且在论坛上早有N人解答过。

网友:
多潜水好处多  否则会被冷落

网友:
楼主应该都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
无刷就是不用碳刷的电机,三根线的,要专用调速器,转得比有刷电机快点的电机,这样理解够通俗了

网友:
如果没买建议换个体制好一点的~这船应该是塑料的~费力不讨好~
一段简短的讲解~非本人所写~
所谓无刷,也就是无需碳刷,用于和一般的有刷马达区分。

    常规的电机,也就是有刷,一般都是将磁铁对置固定于马达身,利用马达盖和马达身,固定绕线的转子(一般是3翼),然后通过碳刷和转子筒头接触,将电导通到转子上,产生互斥磁场,使马达转子转动。

    而无刷,则将永磁的磁铁制成转子,而将线圈绕组,因此可以不需碳刷,直接通过无刷电调,改变线圈的磁场变化,驱使转子转动。

    因此,无刷马达则需要3根线连到马达上,因为要电调控制线圈磁场的关系,而有刷马达只需要2根线接到马达上,因为转子的磁场是在转子转动的时候自动转换的。所以,有刷电调,用不了无刷;无刷电调一般用不了有刷,但是也有些无刷电调可以支持有刷马达,具体就要参照电调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