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450失控了

楼主(2013-04-30):
昨晚准备试飞,油门推到50飞机有点偏左后移动,然后我就把油门降到20左右,
突然想到,我拉距试试吧,我就一转身,准备往后走,就听到飞机速度变快了,我下意识拉油门,没有反映,擦。。。失控了。。。还好速度不快,不至于飞起来或移位
  重新对频,没有用。。。
  重新开机,没有用。。。
  这可怎么办啊。。。要是一直转下去电池肯定报废!
  找个棍子戳一下?那样损失更大啊!

  后来打电话给朋友,说这种情况他也没有遇到过,帮我问问高手。
  过来一会朋友打来电话,说只有一个办法,但是危险挺高!   就是拔电池!   飞机转我怎么拔啊,稍有不慎会死得很惨的!
  他说等转速低点的时候,趴在地上伸手拔了就好,这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
  唉 只能这样了,怎么这些个问题都让俺们新手遇到啊.....坑爹啊。。。
  挂了电话,考虑了一分钟,好,豁出去了,趴下,手慢慢往里伸,风还不小啊,大桨‘‘刷刷’’的,终于摸到了插头,一只手还真不方便啊,还好给我拔开了,
  谢天谢地!!!

  原因:

1。遥控器功率开的小了,以至于转身就失控
2。失控保护

写的有点乱,各位看客将就下吧。。。。。谢谢

网友A:
以后注意了

网友B:
玩JJ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注意了

谢谢关注,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JJ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谢谢关注,谢谢提醒

网友C:
我设置了zyx s的失控保护 结果关了控电源马达还是转 重新开控才停下来…

网友:
我还不知道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及控功率呢,原来别人帮调好后就没学,只学会调油门/螺距/感度一些简单的,看来要好好学一下.

网友:
LZ用的是啥控?

网友:
楼主的做法太冒险了,前天有个帖子很震撼的,都是老外的各种,,,,,,
安全第一位

网友:
用衣服罩住会不会伤主、横轴?还是等电调保护性断电吧!我有次就是忘充电就飞到自断电,结果电池啥事没有!

网友:
1.楼主没说什么控
2.楼主没分清楚到底是电池贵还是手臂贵

网友:
胆大心不细,下次一个人测拉距时把控放地下,你拿着机走

网友D:
功率小,转身失控,乱猜一下,华坑尔7E

网友:
这控还能要?恐怖啊

网友:
楼主能告诉我是什么电调么???

网友:
什么控啊    是不是没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安全第一啊 LZ  那浆打身上不好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设置了zyx s的失控保护 结果关了控电源马达还是转 重新开控才停下来…

我设置了失控保护,失控了就对不上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小,转身失控,乱猜一下,华坑尔7E

神人,这都被你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