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烫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30):
我问一下大家电调烫手是怎么回事
我就在家50%油门试了2分钟电调就特别烫手
配置是郎宇2820电机 好盈飞腾60A电调4s电池

11*5的桨

电机不烫手电池也不烫手
电调新买的刚刚使用2次
我在家空转是不是也有关系呢飞就好了希望给解答

网友A:
和电池的放电率与容量有关。,要不把电调放个通风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池的放电率与容量有关。,要不把电调放个通风的位置。

电池是25C的5000毫安

网友B:
你看是不是电调的信号线之间有短路

网友:
不应该啊·····我用双天的电机3542-6  KV940的电机,用好盈飞腾60A装12*6寸的桨···飞了好半天,基本在天上都是半油门,下来电调有点点烫手,电机也有点点发热,但是不是到了特别厉害的程度,现在改了用天行者X8的电机配原厂13*8的折叠桨了。效率不错

网友:
调整一下电调的进角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是25C的5000毫安

容量大了。。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100A。。电调才60A。。所以不敢给全油。小心烧电调。个人建议换稍小容量电池。控制最大电流在6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了。。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100A。。电调才60A。。所以不敢给全油。小心烧电调。个人建议换稍小容量电 ...

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电调的信号线之间有短路

你能不能让我加入哈尔滨航模qq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了。。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100A。。电调才60A。。所以不敢给全油。小心烧电调。个人建议换稍小容量电 ...

都不知道强调了多少遍了,电池的最高放电电流大于电调的最大工作电流和烧电调之类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控制好电机的工作电流不要大于电调的工作电流就可以了,电池的放电电流完全是看电机吃多少它就放多少!

网友:
楼主的电机是1100kv的吧?查查朗宇的官方,2820 1100kv 11*5.5寸桨 4s最大可以去到56a,接近了电调的巅峰工作值了。

网友:
额,看错了,半油门........,检查下电机有没有损坏之类的,新电调一般都不会坏的,或者跟你的环境有关,空气不流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了。。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100A。。电调才60A。。所以不敢给全油。小心烧电调。个人建议换稍小容量电 ...

你的这种说法是不地的,电池大是表明电池有放出大电流的能力,不能说因为电池大而电调小,电流的大小是由电机决定的,也就是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种说法是不地的,电池大是表明电池有放出大电流的能力,不能说因为电池大而电调小,电流的大小是由 ...

受教了。。。如何知道一个电机的最大该工作电流。。??买的时候没有说啊。

网友:
表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