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比!!!!!!!!!!!!!!!nano cp and fbl100

楼主(2013-04-30):
本人新手 但已经下定决心入6通 所以请各位大侠不要再来打击我了

在此小弟恳请各位专业魔友求赐教 nano cp 和 fbl100 的区别

希望能详细点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nano cp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JJ,指的是6通这个价位的机子,但不是很耐摔。

网友:
兩者另件可互換嗎?

网友:
果断FBL100.不会后悔的

网友:
一个原型机是华家的cp,一个原型机是mcpx,hisky似乎要活跃很多,100、90、80、70都有了,直线舵机对新手来说也利好,也有大量的mcpx的资源去烧。

网友:
相对来讲nano cp小鸡便宜,配件也便宜。两个小鸡的配件不能通用。

楼主:
但是看到淘宝上好少买fbl100的 不知道选哪家。。

楼主:
我还是不知道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各位能不能说的通俗一点好让小弟明白

网友A:
nano cp我飞了几十起落,小机子很灵活,也很耐摔。一般的倒飞航线和翻滚都能做,练手无压力。不过配件比450都贵,别看机小,坑可不小。楼主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 cp我飞了几十起落,小机子很灵活,也很耐摔。一般的倒飞航线和翻滚都能做,练手无压力。不过配件比450 ...

谢谢这位摩友的图 我想听下你的观点 blade nano cp 和 mcpx 那个值得入

网友:
对不起搞错了,原来楼主说的此cp非彼cp。小机我只入了这一架,别的没飞过。这个小机手感还可以,很跟手,翻的话螺距控制好不会掉什么高度。mcpx没飞过,不能帮楼主了
建议多飞模拟器,好处多

网友:
主要就是舵机区别,喜欢直线舵机就FBL100,喜欢旋转舵机就nano cp

网友:
进来这里吧,会有人介绍给你的!这里是nanocp  scp    MASTER CP和02s的玩家加群235113465!这里是cp和02s玩家最集中的QQ群,不信?进来就知道我没骗你!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WASP 100nano cp,之前叫泉速,现在叫思凯利,最近刚出了一版无刷升级加强版,不知道如何?我现在也在这几款机子间选择呢,模拟器刚到手,先练一段时间再说吧~~~

思凯利的WASP 100 nano cp x无刷版 | FBL100  | FBL80之间不知如何取舍,目前倾向于FBL80~~~

网友:
我就是FBL100入门,从不会旋停炸到倒飞四面旋停,3个舵机还是原装的

网友:
我和楼上一样,fbl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WASP 100nano cp,之前叫泉速,现在叫思凯利,最近刚出了一版无刷升级加强版,不知道如何?我 ...

wasp nanocp 极其脆弱,新手会修到崩溃的,推荐fbl80或者100,新手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sp nanocp 极其脆弱,新手会修到崩溃的,推荐fbl80或者100,新手利器

感谢指点!

网友:
不觉得啊,我泉速cp炸到不能锁尾,整机晃动也照样飞

网友:
泉速以前听说过,思凯利就是泉速啊

网友D:
WASP 100好像有自稳模式,不知道FBL80是不是也自刎?

网友E(2013-05-30):
怎么不考虑SCP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