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不同电池充电器设置

楼主(2013-04-30):
小弟有一个多功能
充电器
,充电模式有lipo和life,电流设置1a 2a和3a。目前有roc2200 11.1v 4针
电池
和roc 5000 7.4v 3针 电池,请问怎么分别设置充电器啊?

网友A:
根据电池选择啊,你的估计是LIPO电池,先选择电池类型,再选择电池电压,电流2200的选2A,5000的选3A-5A都可以。具体看充电器说明书。

网友B:
把你哪多功能充电器说明书拿出来仔细研究一翻就会了!

网友C:
你的是lipo电池。。电流的话。。。。你看你要多少。。其实两个电池最大电流都没问题。3a小菜一碟。

网友D:
不急的话0.5C冲吧

网友E:
roc2200 11.1v 4针 这个在充电器里面选择3s 电流2.2a
roc 5000 7.4v 3针 这个在充电器里面选择2s电流3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