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推油门甩尾巴。

楼主(2013-04-30):
小姨子S+ds525 。正常对尾悬停中,推油门尾巴就逆时针甩。 请教下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悬停中也会逆时针温漂 ,起飞的时候也会逆时针打一圈转才能锁住尾飞起来。 这小姨子折腾我半个月了,请教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估计是转速太低,建议提高转速,降低陀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转速太低,建议提高转速,降低陀距试下

我是新手问下怎么提高转速。我现在的螺距最低点螺距—2 最高点10  中点0

网友A:
油门曲线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是多少

L点0.0%
1点禁用
2点42.0%
M点禁用
3点禁用
4点66.0%
H点100.0%

网友A:
起飞的时候也会逆时针打一圈转才能锁住尾  《起飞你是缓启动吗?要小油门启动》
突然猛推油门甩尾                        《大油门甩尾一般都是螺距变化突然增大,尾转速跟不上造成,在非3D模式下要一点不甩几乎做不到,我们只能调节油门和螺距比列去控制甩尾》
油门选线 我是 1:0  2:50  3:60  4:70  5:100

螺距  -10  0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时候也会逆时针打一圈转才能锁住尾  《起飞你是缓启动吗?要小油门启动》
突然猛推油门甩尾         ...

我的电调是铂金40A没有换启动功能。我把螺距曲线调的平滑一点试试

网友A:
好淫铂金40A 有缓启动的,效果还不错的,你找下说明书

网友:
3d下没有这么甩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淫铂金40A 有缓启动的,效果还不错的,你找下说明书

朋友你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一块充满电的电池飞到电压还有一个7V多怎么飞机就起不来了

网友A:
还有一个7V多  是什么意思? 别的两片电压时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7V多  是什么意思? 别的两片电压时多少呢?

飞玩下来电显上显示还有7V多的电压,但是飞机已经起不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玩下来电显上显示还有7V多的电压,但是飞机已经起不来了

电显上应该显示总电压 然后是单片电压 如你总电压只有7点多那当然飞不起来了,已经严重过放电池报废了,飞完之后总电压应该显示11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显上应该显示总电压 然后是单片电压 如你总电压只有7点多那当然飞不起来了,已经严重过放电池报废了,飞 ...

我冲完电都才显示8V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冲完电都才显示8V多

你是3S电池吗? 3S 2200 的电池满电显示是1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3S电池吗? 3S 2200 的电池满电显示是12.6V

估计是我电显有问题,我新买的电池到手测了下也不到8V,我的电池是3s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我电显有问题,我新买的电池到手测了下也不到8V,我的电池是3s

如你所有电池满点显示都是 8.4V的话那估计是电显一个脚针有问题了,只显示了两片电压的总和,

网友:
高手在哪?

网友:
我的是松油门尾巴往左转一些

网友B:
我的原来也有同样问题,换了gv8000跟kbar以后,一点问题没有了

网友C:
如果是有副翼机的话,一般是感度不够,或者舵机的行程不够,或者舵机的速度不够。无副翼可以参考。。。。

网友:
不玩电直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