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oXXXY牌 5.8G 400mw 让我有点郁闷。。。

楼主(2013-04-30):
淘宝上入手一套OXXXY牌 5.8G 400MW图传,以为从此进入FPV世界,带着眼睛去飞行,但实际效果来看,效果不是很好,刚开始用原装天线就没有超过200米,后来换了三四叶,信号好了很多,但是距离还是拉不远,距离拉不远不说,用原装天线100米左右就会出现雪花,严重的是信号丢失。问卖家,他说不可能,是干扰,好吧,我又买了两根1米长的碳纤管,把图传装得远远的,老板说用原装天线没问题的,我又装上原装天线,今天去飞了一下,靠,100左右就出现雪花,信号时好时坏。还号称2000米通信距离。。。我郁闷啊。。。。。经常在信号丢失的情况下用返航功能把鸡鸡拉回来!靠!戴着视频眼睛那个慌啊。。。。。看不到图像。。。。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高手快快进来啊。。

网友:
上个图传外貌图看看?

网友:
检查频道设置

网友:
国产的,就这水平

网友:
我买的2w的也就300米左右,现在都飞丢了

网友A:
同楼主一样,100米严重雪花

网友B:
求曝光。。。。我正准备入。。别买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100米严重雪花

今天试过了,那个货一定要在非常空旷,附近500米没有发射塔或高压电塔和电线之类的还可以,不过飞行过程中还是不时出现雪花,我怀疑是天线的问题,卖家发的是全向2DB的天线,按道理应该是围绕天线360°飞行就没问题的,但当飞机在一定的角度飞到身后30米的距离就会出现雪花、干扰,严重影响观察。我估计是接收天线的问题,不过那时刚好飞过一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附近,难道有一个信号灯也会干扰成这样?今天飞了将近300米,信号还是正常,我估计应该是图传对干扰非常敏感,不能有一丁点干扰,不然就会雪花给你看,甚至信号丢失。早些时候,把发射放得远远的,干扰严重,今天放在机身底下,竟然好了很多,但还是会有干扰,唉,我可爱的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曝光。。。。我正准备入。。别买成一样的。。

还是买百通的1.2G吧,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买百通的1.2G吧,别折腾了!

1.2对GPS有干扰。。。
还对2.4G的控有影响。

网友:
5.8G的是商家在忽悠人,在城镇这种环境下,障碍物比较多,5.8G效果很差,还是换1.2G    1.2干扰2.4是你自己抗干扰没做好,干扰gps的解决办法是图传和GPS拉开一定的距离

网友:
就是,    1,2G 800好哇,轻松3公里。

网友:
5.8G本来就。。。还有这个牌子真没听说过

网友:
我的5.8g 200mw飞到300 就隔5秒丢一次信号,还好机子还看得见,阻挡就不用说,之前说远航有阻挡,现在爬高照样不行!

网友:
5.8的在,城镇飞肯定会悲剧。

网友:
这个我也在试好像是有点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