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注塑工艺的问题(非注塑机)

楼主(2013-04-30):
自己d个东西,需要把ppr管填成实心柱,在进行钻孔加工。
想利用废旧可乐瓶之类的塑料来进行注塑填注。因此不需要模具也不需要脱模

在这请教一下,怎么溶解废旧塑料呢,温度需要多高?是先把塑料瓶剪成颗粒在加热?
一头雾水,请高手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继续等

网友:
把瓶子打碎在加热

网友:
200度左右瓶子自然会缩成一团,所以只要加热到200度左右即可。

网友A:
可乐瓶好象是PE料,和PPR管是不同料的.
可乐瓶熔化流入PPR管后二者也是没有结合一起的.
熔化塑料最怕的是加热不均匀或加热时间过长,没有螺杆搅拌只能加热很少的料。
个人意见是别折腾了,买棒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乐瓶好象是PE料,和PPR管是不同料的.
可乐瓶熔化流入PPR管后二者也是没有结合一起的.
熔化塑料最怕的是加 ...

非常感谢解答,我也想到,即使不能结合,也可以作为注塑的方式关键是怎么能达到用可乐瓶注塑,塑形的目的

网友:
可乐瓶粉碎后 自己做个跟针筒类似的胚子,然后放入可乐粉碎后的碎片,加热,PE料的温度大概160~180度!,再挤压入PPR管速度要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我也想到,即使不能结合,也可以作为注塑的方式关键是怎么能达到用可乐瓶注塑,塑形的目的 ...

坛里有位大侠D过注塑机的,去挖坟吧!我也D过,因气泡太多失败.
柱塞式筒径大概不能大于20,只能是少量料。
你说的像是挤塑,螺杆可能是少不了的。有兴趣就去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位大侠D过注塑机的,去挖坟吧!我也D过,因气泡太多失败.
柱塞式筒径大概不能大于20,只能是少量料。 ...

我其实就只关心,怎么把可乐瓶熔化掉,然后注入一小段ppr管里面去
注塑机都只讲了机器的机械结构,而不是工艺流程

楼主:
基本弄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在下是从事注塑工艺的

网友:
注塑的 几个要素 是温度 压力 速度等,所以注塑上的调参数基本就是这几个
特别是温度,因为塑料是有分解温度的,超过这个温度,塑料是会降解的,会有毒。
注塑机有加热的同时,会有螺杆的搅动,保证塑料粒子的熔解均匀。
没有模具和注塑机合模力,只是放进PPR管的话,塑料根本没有密度,可能会熔不到一起,或分层。
没有设备保证以上几个参数的,想注塑成型几乎不可能。

我做过注塑。但也不敢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