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退货了

楼主(2013-04-30):
买了个垃圾变频器 数字显示不全 不知道咋办 如果用不了就想退掉了   求教啊

网友A:
这个你至少要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然后网上找PDF说明书。然后显示的代码就有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至少要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然后网上找PDF说明书。然后显示的代码就有解释了。

带有书的 估计不行 数字不能显示完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有书的 估计不行 数字不能显示完全

没说明书吗?RST应接三相电源,也有允许接两相的,但不是220吧。

网友:
次显示是报警了。

网友:
UV报警,电压低,会不会是380V的接220V了

网友:
UnderVoltage,电压低了

网友:
你这个是3相输入变频器,uv显示低压报警,也就是说缺一相,你可试下。把220v电源输入接在l1,l2,l3任意两端,3个端子都试过,如果还报警那,只能说这个变频器不能用220v单相电压了

网友:
对!是电压低报警!

网友: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
建议使用前熟读手册

网友:
接个调压器试下,升压

网友B:
別亂接380v的電源
不想玩就退掉吧
想玩的話再繼續搞

首先先確認一下型號及輸入電壓
220v輸入的變頻器
若電容或整流故障
一樣也會引起低壓報警
這時若接上380的電壓或是調壓器
將會引起無法回復的故障
看相片的電容己經鼓包了
有條件的話可以換上正常的電容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別亂接380v的電源
不想玩就退掉吧
想玩的話再繼續搞

这种滤波电容外表看似鼓,但铝壳是平的,估计电容没事

网友:
明显是380v输入的

网友:
也说是380v输入的

二手变频器,先保养一下再用,安全~

网友:
变频器能显示数字,说明中间直流电压是有的,因为面板的弱电是通过开关电源从中间电压变换而来,至少整流模块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大电容的电压看是否达到540,否则就是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亂接380v的電源
不想玩就退掉吧
想玩的話再繼續搞

谢谢委员会  已经退 了   三星的带说明书  是支持360-400V 的   也说过支持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