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调试求教

楼主(2013-04-30):
1当陀螺仪向旋转一定角度固定后,无刷电机超相反方向旋转,可是一直不停下来,是为啥,我理解电机补偿一定角度后,会停下来,以保持相机始终水平。
2总觉得电机旋转的角度大于陀螺仪的倾斜角度,在俄板的高参上能减少旋转角度吗
3陀螺仪在云台上如何正确的校正,来保证开机就自动水平
4v3版的控制板刷了俄板程序后,还能实现摇控俯仰吗,怎么实现?

盼高人解救

网友A:
1.没猜错的话,IMU不是闭环,没装在云台上,程序判断始终没到位,一直转
2.如果是闭环安装IMU,那么就是D值大了,会来回不停的校准
3.用六面法可以校准IMU
4.能实现俯仰,接线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猜错的话,IMU不是闭环,没装在云台上,程序判断始终没到位,一直转
2.如果是闭环安装IMU,那么就是D值 ...

我确实没装在云台上,手里测试,这样和装在云台上的“闭环”有区别吗?另外弱弱的问一声,啥叫 闭环,感谢

网友A:
比如IMU检测到水平偏了30度,发出驱动指令,电机转动,角度会变小,到0度会停止整个过程有一个反馈校准,这是一个闭环方式,开环是假如偏差了30度,程序直接驱动电机30度,不管是不是到水平0度,缺了一个反馈比较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IMU检测到水平偏了30度,发出驱动指令,电机转动,角度会变小,到0度会停止整个过程有一个反馈校准,这 ...

茅塞顿开,云台少个配件,一直没有机会装机测试,谢谢 求,六面校正步骤图找了张图,对应到俄板驱动,如何正确的校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