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彩红甩尾。。。请大家指点原因。。

楼主(2013-04-30):
全亚拖。无炸无修。 陀螺GY520 尾舵DS650.
电池
30C2600的花。皮带转动。尾管已经打胶也不松。
感度65 罗距 —+10度。
彩虹推杆的时候飞机会逆时针偏。能偏到90度。拉杆的时候不会偏。。。但是前翻后翻什么的航线等等尾巴都不会偏。。请大家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谢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1-4 08:51 审核通过

网友A:
转速不够?油门多少?

楼主:
90% 500MX .够爆了。。。。。

网友B:
尾舵机拉杆收紧1至2圈在试试看

网友C:
lz可以試著調整尾舵機臂的孔位,讓孔位向內縮一孔,再把陀螺儀感度提高一些試試

楼主:
回楼上的。用的是圆盘舵臂。。。。感度已经最高了、、、再高就抽了。。

网友D:
掉转可能性较大,再调高油门曲线.

楼主:
100%一条线?

网友E:
换一下陀螺胶垫试试吧

网友C:
LZ
建議使用米字舵機臂,孔位在中間孔或是最外孔
你可能是因為舵臂太短,反應太慢造成的

楼主:
嗯。。。有可能。谢谢楼上的。。。。。。。周末换了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