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啊,摇臂攻螺丝居然断了··

楼主(2013-04-30):
三号金属摇臂攻螺丝,居然把螺帽攻断了··这下傻逼了
谁知道这到底要用多大的螺丝啊?我用的原车螺丝不好攻

网友:
电脉冲冲孔,然后重新攻丝

网友A:
这个不好弄了,塑料的断掉还好说这个是金属的,摇臂上的螺丝最好换一下,原装恒龙的螺丝质量不好去五金店卖小钻头,钻进去

网友:
铝件怎么用自攻螺丝?

网友:
攻丝要用丝锥的吧,用螺丝还有个不断?

楼主:
早知道就先来坛子发问再攻,小白表示不知道有丝锥这种东西··现在傻逼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知道就先来坛子发问再攻,小白表示不知道有丝锥这种东西··现在傻逼了都

也没事呀 螺丝也可以,只是这个恒龙的螺丝质量不行

网友:
螺丝帽上没字的,不要乱拿来攻丝。

楼主:
现在谁教我下要怎么把里面那截给取出来啊

网友:
这个要找加工店用电脉冲把断的螺丝冲掉......要不只能重新买摆臂......话说攻丝要用专门的丝锥攻丝的,而不是用螺丝攻丝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

楼主:
我这多灾多难的三号-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谁教我下要怎么把里面那截给取出来啊

或者有那种断螺丝取出器,TB搜一下
如果有点手艺的话,细点钻头慢慢钻出来也是可能的,就是比较费劲

网友:
用电钻地伺候,钻不动就上金刚石磨头磨,功夫到自然成,一套丝锥2元,手柄8元,现在头疼了呵呵

网友:
台钻上直接钻掉就行了,普通螺丝软的很,又不是合金钢。

网友:
买一根新的摇臂

网友:
再买一根是最方便的。动手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谁教我下要怎么把里面那截给取出来啊

试试看在螺丝边缘弄个小孔, 然后用尖点的东西顶住,用锤子慢慢敲, 如果拧的不紧的话应该可以敲出来

网友B:
和我当初一模一样,该死的HL螺丝,整死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当初一模一样,该死的HL螺丝,整死个人

恒龙躺枪。

网友:
电火花把孔打透也就10块。再用丝锥攻丝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一个断头螺丝取出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反花的螺旋钻头,几块钱一个,用电钻在断螺丝上打个小孔,然后换取出器直接钻出来。最好用台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弄了,塑料的断掉还好说这个是金属的,摇臂上的螺丝最好换一下,原装恒龙的螺丝质量不好去五金店卖 ...

楼主悲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