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忙:安装上混控臂不顺滑,换了轴承问题依旧

楼主(2013-04-30):
昨天组装亚托450SPORT 旋翼头,上混控臂一侧螺丝拧紧后非常顺滑,但是另外一侧螺丝稍微上紧一点点,转动就出现卡顿情况,不拧紧则转动正常,都快疯了,不知道是不是轴承坏了,这可是新组装啊,还没有用轴承可能坏吗? 大家帮忙看看。  另外 ,垫片都以正确安装。

5.4,昨日新买了4个轴承,把旧的拆下来,换上新买的轴承后问题依然,拧紧后在一定角度可以转动,再另一角度就非常卡涩,换了轴承依然这样,难道还有其他原因?请老鸟看看,谢啦。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螺丝头部拧紧后的压力是通过两个轴承的内圈和垫片传到最下面的底座上的,任你如何拧紧都不会影响外圈的顺滑。如果拧紧就变涩甚至卡住的话,就是螺丝的压力传到了外圈上,这时候就要检查是否垫圈是否合适了。仔细检查,不要轻易说安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螺丝头部拧紧后的压力是通过两个轴承的内圈和垫片传到最下面的底座上的,任你如何拧紧都不会影 ...

难道轴承外圈进什么东西了? 怎么解决我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B:
打胶不上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胶不上太紧

我看只有这样了,我也打算打上胶稍微带上点扭力,不能拧紧,但是我担心螺丝飞掉? 还是搞不懂,怎么稍微上紧点,就有点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胶不上太紧

+1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螺丝头部拧紧后的压力是通过两个轴承的内圈和垫片传到最下面的底座上的,任你如何拧紧都不会影 ...

我转动轴承,怎么发现是中间的圈圈在转动呢,外圈根本不转,包括我另外一边好的那个混控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只有这样了,我也打算打上胶稍微带上点扭力,不能拧紧,但是我担心螺丝飞掉? 还是搞不懂,怎么稍微上 ...

这个话题说过很多遍了,螺丝不能不上紧的,必须紧。建议除了原有垫片外,在找个薄些的垫片放在某个位置试试。这个“某个位置”,需要你自己一个一个去试,但肯定是在轴承内环的某一侧

楼主:
怎么取下轴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转动轴承,怎么发现是中间的圈圈在转动呢,外圈根本不转,包括我另外一边好的那个混控臂

那就有点诡异了。中间在正常受力的情况下是不会转的,除非你根本就没有拧上,或者轴承根本就卡死了。区别在于你转动的时候阻力是不是有点大。

不会你买的套件是假轴承吧?听说有某些品牌根本就没有装轴承,只是个轴套而已。

楼主:
昨天用火烧,把轴承取下来了,擦了一下然后装上去,还是拧紧后转动很卡,可能轴承坏了,打算淘宝上去买轴承换上试试。

楼主:
昨天新买了4个轴承,换上问题依旧,难道不是轴承原因?

网友D:
垫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片的问题。。

垫片什么问题啊 ?  我把另外一边的垫片也换过来试了,问题依旧,(另外一侧的上混控臂很顺滑)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随便画一个图,内圈,外圈,垫片的关系

网友:
如右边的。如果是2个轴承他们之间也要垫片,不管你怎么大力扭都是应该没有紧涩的。

网友E:
我的也存在这个问题 也是一边很卡一边很顺 不知道lz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存在这个问题 也是一边很卡一边很顺 不知道lz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排除了轴承,估计应该是垫片的问题,但是我还找不到更多的垫片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话题说过很多遍了,螺丝不能不上紧的,必须紧。建议除了原有垫片外,在找个薄些的垫片放在某个位置试 ...

点穴一样精准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排除了轴承,估计应该是垫片的问题,但是我还找不到更多的垫片做实验。

我也没垫片 那个轴承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加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垫片 那个轴承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加热吗?

加热,用打火机烧,看到冒烟了,用东西一顶就出来了,不过要小小,里面有个小O圈不要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用打火机烧,看到冒烟了,用东西一顶就出来了,不过要小小,里面有个小O圈不要掉了。

谢谢朋友指导,我试试

网友:
电直部件的安装是很讲究的,手脑要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