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uper cp主桨转起来向上吹风飞不起来,怎么设置螺距

楼主(2013-04-30):
小弟刚刚入魔,入了一台华科尔scp+DEVO 7E,主桨出现向上吹风的现象,飞不起来(主桨是顺时针转动的),听群里的前辈说是遥控的螺距问题,可是不知道在控里怎么设置

求前辈指教具体在控里怎么设置能够解决。谢谢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基本上是旋翼头炸出了,把旋翼头按住,把脚架下面大齿轮往上按,卡塔一声就好了,试试

网友:
跟控的设置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不知道你从哪看的,误导人啊

网友:
楼上手的对级了 顶楼上

网友B:
是到手就有问题,还是飞了一段时间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到手就有问题,还是飞了一段时间有的问题

到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手没问题

那应该是主轴和齿轮炸机是撞开了,顶回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旋翼头炸出了,把旋翼头按住,把脚架下面大齿轮往上按,卡塔一声就好了,试试

非常感谢,按照你说的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