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vo10 如何给歼10 设置混控 都愁死我了!

楼主(2013-04-30):
我的歼10是 4舵机配置(鸭翼单舵机  副翼双舵机 转向一舵机)请问如何设置混控  使副翼和鸭翼同时控制升降
说明书翻来覆去看好几遍了  就是没弄明白
有此控的朋友 麻烦一下 给个详细的设置方法吧 先谢了

网友:
在斜盘控制里面,选择两舵机!

网友A:
后边插1.2通道。三角混控。鸭翼接襟翼,升降襟翼混控。转向轮子接四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边插1.2通道。三角混控。鸭翼接襟翼,升降襟翼混控。转向轮子接四通道。

还是不管用啊  我是这样设置的 帮看看对不对 模型选择的固定翼  机翼类型选择三角翼  副翼双舵机分别插入 升降和副翼通道   鸭翼舵机插入襟翼通道
选择功能菜单  进入升降舵到襟翼混控菜单 选择开关 将fmod1 前面的0变成1   然后fmod 开关播到1位置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的 鸭翼还是不跟副翼 混控?

网友:
V尾

对角的翼是一条Y 线!

当你打副翼     Y线上的鸭翼和副翼是相反的,所以差动,  另外一组鸭翼和副翼 也是差动,这没得想。如果想不明白  就%¥%¥%¥..

当你打升降, Y线上还是相反 ,但副翼是一致, 然后鸭翼也是一致,    副翼变成升  鸭翼就是降  这样才不会抵消, 因为重心是 在鸭翼和副翼之间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6963&highlight=%D1%BC%D2%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