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是什么马达,接线图上的cw和ccw是什么开关

楼主(2013-04-30):
买了个带座的马达,原在底座上的保险丝坏了,开关也不见了,只剩一个指示灯了,看了接线图不明白cw和ccw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接,请高手解惑。

网友:
这个应该正反转吧,猜的

网友:
就是正反转啊,cw正转,ccw反转,接个倒顺开关就可以正反转

网友:
2相交流马达。

网友:
cw 是顺时针方向 clockwise
ccw 是逆时针方向 counter clockwise

网友:
CW:Clockwise 顺时针转动
CCW:Counterclockwise 逆时针转动。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是正反转,那个电容放在这里对吗?

楼主:
如果我只需要一个方向转的话,只需一个普通开关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
普通的电容运转交流电机。改变CW,CCW的接入即可改变运转方向。

网友:
看孔是装拨动开关的,买个三位二挡开关,中间为停止的好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是正反转,那个电容放在这里对吗?

电容放在这里肯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