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有多少人在用NEZA电压保护,感觉很多人都关了!

楼主(2013-04-30):
调查一下:有多少人在用NAZA电压保护,感觉很多人都关了!

网友A:
是NAZA吧?我连WKM的也不用……

网友B:
这个功能需要注意的一个环节是:校准当前电压。
很多用户没有作这个操作,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觉得这个功能不好用了。

phantom在出厂前都设置了低压保护功能,每台都能实现12分钟悬停,低压降落后电压在11.1v附近。
参数都是一致的,唯一需要特别操作的就是校准电压那个地方。

总的来说,这个功能,只有真正想用的用户,才会觉得他好用,因为需要用户了解他的工作原理,并精心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需要注意的一个环节是:校准当前电压。
很多用户没有作这个操作,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觉得这个功能 ...

我的这个参数对不对?

网友C:
我没有用,感觉设定复杂而且特别容易误操作。直接装个电池报警器心里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感觉设定复杂而且特别容易误操作。直接装个电池报警器心里踏实。

我今天炸鸡,我觉得和电压保护有关。准备关闭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炸鸡,我觉得和电压保护有关。准备关闭中!!!

NAZA有三个不使。一不使GPS。二不使电源保护。三十不使失控保护。保证你长命。我就是因为坚持三不使,才安全飞行一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有三个不使。一不使GPS。二不使电源保护。三十不使失控保护。保证你长命。我就是因为坚持三不使,才安 ...

说的一点都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NAZA吧?我连WKM的也不用……

同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AZA有三个不使。一不使GPS。二不使电源保护。三十不使失控保护。保证你长命。我就是因为坚持三不使,才安 ...

這三個都不用,那買便宜飛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三個都不用,那買便宜飛控就好了

已经买了装了,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有三个不使。一不使GPS。二不使电源保护。三十不使失控保护。保证你长命。我就是因为坚持三不使,才安 ...

第一次听说三不用

网友:
我靠...“三不使”。。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