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彩红甩尾。。。请大家指点原因。。

楼主(2013-04-30):
全亚拖。无炸无修。 陀螺GY520 尾舵DS650.
电池
30C2600的花。皮带转动。尾管已经打胶也不松。
感度65 罗距 —+10度。
彩虹推杆的时候飞机会逆时针偏。能偏到90度。拉杆的时候不会偏。。。但是前翻后翻什么的航线等等尾巴都不会偏。。请大家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高速倒退圆周不甩尾,那就是手法问题,推油门偏了

网友B:
推杆逆时针旋转说明尾桨最大推力不够,有两个原因可以产生尾桨推力不够:1、皮带松弛,2、尾桨最大迎角太小。皮带松弛谁都能处理,尾桨最大迎角小,可以将尾中联顶轴的顶丝松开,将尾中联向外移1mm或更大一点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