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450螺距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30):
最近450DFC炸机后自己修好了重新设置3GX,以前自己没设过,设置完集体螺距为+-12度以后,再设循环螺距为+-8度,关键是设完循环螺距后再测集体螺距就又不是+-12度了,而且经常调完螺距后十字盘又不水平了,请教各位大神这些到底怎么调,还有就是斜盘混控是用来做什么的?调舵机行程量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2013-06-11):
有点偏差是没事的,另外无副翼是不需要混控的

网友(2013-09-20):
我调整的集体螺距就是大奖与机头平行,调整好后,调循环螺距是大奖与机身垂直,一点小偏差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十字盘的水平,

网友:
我也是3gx
正负螺距怎么调呀?我螺距都16去了,太恐怖了

网友:
我的调试跟5楼是一样的,正如楼上说的,一点点的偏差不要紧,无副翼系统是升空后才真正发挥其作用的。

网友(2014-01-14):
拿分走人

网友A:
这个要在控里设置的 一个是PIT的行程量  一个是ALI的行程量 分开设置  不是调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控里设置的 一个是PIT的行程量  一个是ALI的行程量 分开设置  不是调机械

我好好学一下吧,我都看不明白

网友:
是在dir模式下调的吗?正常接电模式不可以调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