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发过的帖子

楼主(2013-04-30):
这个帖子的题目不是炒作,只是真的没有人问过,也从来没人知道,大家都认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我也试过多种方法,这个问题就是,炸毁的飞机拆解中,
舵机
打胶(塑胶棒)弄不干净,目前是最头疼的问题,用火我拿电吹风吹热,是软了一点,再吹舵机就变形啦,用冰冻在冰箱制冷层,拿出来并不像想象中的成块掉下来,相对来说还算干净,但是费劲了点总比热的强。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共享一下,因为飞机可炸,装备一般炸不到,所以我们要把它翻新,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如果你使用普通的胶,想除掉就用,柏油清---这个车饰店就有一般10块搞定。

网友A:
"塑胶棒"是指"热溶胶"嗎?若是,那用酒精就很容易去除

网友B:
马马虎虎弄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C:
好像热胶棒没这么好的质量吧!

网友D:
没话找话,一刀的事

网友E:
1楼说的对,就是用酒精来清理,一般胶带残留的胶也可以用酒精来清理,酒精我家里常备!

网友F:
有那么麻烦吗?还码那么多字?一刀解决。

网友G:
冰箱里冻一下,马上就搞定。

网友H:
你是说舵机上的热熔胶怎么去除?
我都用切口钳或者水口剪 钳住扯 不掉就减薄一些 最后一定会整块掉的
不过我这个经验不是炸坏了灰机积累的 而是玩车 改车的时候使用的方法

网友I:
好像我用不到

网友J(2015-04-20):
用刀啦。。买吧锋利点的裁纸刀。。

网友K:
我的办法是装舵机前在舵机外面包一层封箱带,拆设备的时候管你上了多少胶水,都是一撕就搞定

网友L:
很少用大量热熔胶来粘舵机,一般舵机位都是嵌进去刚刚好的,在耳朵和边缘稍稍打胶就行了,拆的时候一刀解决,就算有胶粘着也不多。

网友M:
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修补和装机时尽量不用热熔胶。我长期用泡沫胶装机和修补,泡沫胶虽说用起来麻烦点,但是双面涂胶,等待几分钟后对接,那强度是相当的高,我的好几架泡沫3D机都是这么修的,只有少量需要填充粘接的地方才用热熔胶。热熔胶不仅重,而且破坏气动外形。不玩易炸的3D机的话,常规EPO和EPP模型适合用泡沫胶,如果这么都经常炸,说明模拟器练少了,要么就是装机和修补技术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