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僵DJI phantom 问题

楼主(2013-04-30):
由于phantom飞行器桨叶螺丝没有拧紧,导致飞行器从10米高空坠落,在链接上电源,无法遥控了,飞行器一直亮  红.绿.红  灯, 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连电脑,可以重新校准试试!10米炸应该没事,挺结实的

网友:
可以連電腦試試看~~

网友:
连接电脑调参软件,查看错误代码,具体看本版置顶贴。

楼主:
谢谢大家, 麻烦大家帮我看下参数, 本人纯白一个。

网友A:
楼主您好,
看您的截图,有点问题。
第二个图里面显示错误代码(25),但第一个图里面并没有出现错误代码25该有的现象。请确认第一个图是不是最新的图。
如果真的出现错误代码25,那您要联系代理上给您处理了。

第二个图里面显示您改过调参的参数,飞机类型都是错的。请使用附件文件,解压后用导入参数功能导入该参数。
切记导入参数后,在高级-电压页面下,校准当前电压,否则低压保护功能会不准确。

689 Bytes, 下载次数: 10

phantom 默认设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看您的截图,有点问题。
第二个图里面显示错误代码(25),但第一个图里面并没有出现错误代码 ...

恩,我调过参数,第一个错误代码是(25)因为它一直闪动所以没有截好。 错误代码(25)代表什么意思,能跟我说下吗?

网友:
按官方的说法错误25是严重摔机引起的传感器故障,返修吧。

网友:
找代理升一下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