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NAZA 炸机原因专用贴

楼主(2013-04-30):
此贴为各位网友,提供各自的炸机原因。防止大家在犯同样的错误,请大伙踊跃发言,细说炸机经过~!
今天我炸机,飞起十米。开始闪红灯,直接炸机!!!

网友A:
炸机原因多数为:没有检查飞机和电池状态、没有练熟模拟器操作不熟练、没有风险意识胆大妄为自酿苦果、米多者太过自信随便炸的着玩、自然因素大风电磁干扰、最后才是飞控自身问题什么自己跑偏gps模式扯疯,如果naza能解决自己高速跑偏这个问题相信炸机的就会少很多

网友B:
高速跑偏 我终于知道我第一次为什么炸的机了·
··

网友C:
请联系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我们会帮你分析事故问题,谢谢合作!

网友D:
我怀疑你的电池是否有问题?内阻过大,
起飞一会就会低压报警,你应该装个双响低压报警器上去,设置报警电压3.6V,
在JJ起飞重量2300克左右,4S 5000MAH电池,4225电机 KV610 1238桨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能坚持10钟报警器起报。
绝对不会低于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