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定翼教学

楼主(2013-05-01):
我是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知识。想入手固定翼飞机,燃油的,电的都可以。想自己学DIY,要看那些知识,比方说电器方面,遥控方面;安装方面,设计方面。调试方面。对直升飞机没有兴趣。向各位高手虚心请教,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A:
买好小子来飞吧,练习机。遥控我用天九感觉还可以。

网友:
多在论坛潜水,你问的问题太笼统,一句话说不清楚,慢慢来吧

网友B:
书店买本书吧。很全面的,你想知道的都有!

网友C:
确实,,,几句话还真说不清啊。。。。

网友D:
我也是新手 刚买了个简单的epo的固定翼航模,翅膀后边不能上下调的那种 家里的还有个大点儿的直升机,不会飞呢 有风就敢乱飞

网友E:
潜水就好了~~ 我就是再坛子里潜水成长起来的~~

网友F:
自己做当然更好。玩航模diy也是其中乐趣之一。我入魔2个月。虽然现在还是菜鸟。但个人觉得自己做是最好的:首先你要有图纸,买材料。然后切割。组装,电设的话可以再来问。不懂百度加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