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3-05-01):
电直尾舵在工作时会不会像打浆一样产生反作用力吗?如果有反作用力会对电直有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克服这个反作用力?谢谢!!

网友A:
想象中尾桨在旋转时会象大桨一样对直升机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这个力会影响直升机的俯仰平衡,这个影响应该由大桨来平衡处理,具体来说应该是升降舵机来调节吧?不过我们在调试中好像忽略了这个影响的作用。

网友B:
尾桨的反作用力太小了,与大桨相比微乎其微,不够大桨的陀螺反应的。看到固定翼机了吗?固定翼单发机也有反作用力,在平飞时副翼稍微的变化就平衡过去了。

网友C:
LS 应该是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