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配置错误8 天7控 遥控器校准 求解

楼主(2013-05-01):
NAZA 连接后 出  配置错误8   天7控的 求帮助

天7 遥控器校准问题

控还没来及换 将就天7 结果发现搞不定 出了个配置错误8 查老帖 有人一样问题解决了 却没说怎么解决的

求帮助

网友A:
在遥控器校准页面校准 遥控器就好了。需要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器校准页面校准 遥控器就好了。需要重新上电

天7  遥控器 无法校准  校准点在软件里乱跳  重新上电 问题依旧  搞不明白

网友:
检查接收机和NAZA的连线有没有接错,U通道是否接在了接收机的第五通道,遥控上的第五通道是否按我的教学帖,设置成了三档开关,
软件里进入遥控器校准一项,接收机类型选第一个“普通”,检查通道有没有接错,方向有没有反了,校准一次。

网友:
把控恢复出厂就搞定了今天上午我也这样了。恢复搞定

网友B:
你的天七,显示屏上面不会是一架直升机的图象吧????

网友C(2013-06-18):
楼主解决了吗 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也是天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天七,显示屏上面不会是一架直升机的图象吧????

我用的固定翼模式,然后再校准过程中突然就出现刚的问题了,和楼主一模一样。楼主也没说解决没有,求救啊

网友(2013-07-29):
照常校准,开始—操纵杆都校准后—完成

这时再重新接电试一下。

网友(2013-11-20):
引用 楼主:
天7  遥控器 无法校准  校准点在软件里乱跳  重新上电 问题依旧  搞不明白

我的和你问题相似,我是无聊手贱乱设控,给设飞不起来,连接nza调参报设置错误[8],两天都没办法,好多热心老模友提出的解决办法我都试了,都不行,把控说明书找出来按照设也不行,模型复位了还是不行,郁闷,你解决好了给通知下,新手也要互相学习。qq:87555866看图:

还有这个:

还有问题是,连接好调参软件,进遥控器系统,扳遥控杆上面没反应,还有5、模式控制下面的指针怎么设置都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固定翼模式,然后再校准过程中突然就出现刚的问题了,和楼主一模一样。楼主也没说解决没有,求救啊 ...

我华科尔d10遥控、naza lite飞控atg650四轴,无意设置遥控后出现配置错误8,然后调参软件里遥控器系统哪里,扳摇杆没反应,最下面指针不能指向姿态,调也不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我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也是天七

报下qq经常学习:87555866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  遥控器 无法校准  校准点在软件里乱跳  重新上电 问题依旧  搞不明白

我是华科尔d10控 naza lite  飞控、650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下qq经常学习:87555866

我都忘了当时怎么解决的,好像是清空遥控器设置,然后重新校准的吧

网友(2014-02-26):
你们得配置错误8解决没有  我的没有解决我的qq461030098看见的话加一下告诉我怎么解决

网友:
有人吗帮帮忙看不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弄了一天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