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看看尾舵机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5-01):
配置是ZYX-S。基本参数是主旋翼灵敏度35.感度20.尾旋翼灵敏度35,感度60.原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高级部分绝对没动过。最近才把尾旋翼感度降到60.现在不管换舵机(飞越山寨9257,KST515)还是换陀螺,我还有个小姨子,问题都是一样。调灵敏度和尾旋翼感度有一点点改善;但还是达不到原来那样的速度。尾轴滑套和爪都没问题。很顺滑不存在卡壳现象。现在造成我的尾巴补偿速度也跟到受影响。原来尾巴小转一圈就会补偿满。现在转360度都补偿不满。请大神们会下诊。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

简单点说就是打舵速度慢、十字盘舵机速度没问题、就是尾舵机、没任何阻涩!视频就能看到舵机速度、满舵量的就个速度!

网友:
楼主,把陀螺仪直接接到接收机,测一下速度

网友:
你确定舵机没问题?

网友:
速度是很慢,在舵机设置项里针对你的舵机设置成数码或模拟,这一项你做了没有?在软件里尾桨有速度设置,可以提高一下尾桨的速度,记住一定要按一下重置按钮。

网友:
命令,可弃机跳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