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败家指导方案

楼主(2013-05-01):
从前玩固定翼   想换个电直玩玩

手边有点残留装备  两块  6S 4500mah 25-50C 电池  +  12通道遥控器

想买一台电动直升机玩玩( 能用上 6S 4500mah 25-50C 电池)  定位专业级别的。

求推荐  带上理由供参考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亚托700怎样

网友B:
x5吧,如果玩700,你的两块电池只能飞一次

网友C:
什么是专业级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托700怎样

亚托700 貌似要12s  飞机略微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专业级别啊?

打算常玩下去 所以以后飞飞3D  至少硬件要过得去   本人在美国读博,还算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吧,如果玩700,你的两块电池只能飞一次

选购  有副翼的  还是没有副翼的?    这边有卖KDS 550 是没有副翼的  不知道对于新手好不好飞?  不想从入门一步一步换到高级  反而烧钱

网友:
拿飞机去配电池,本末倒置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6S的电池先放放再说。玩直,还是从1S、2S或3S的开始吧。

网友:
有米人就不要在乎这电池了,省得纠结。

网友:
买台800e+700e+logo700+x7+goblin770+DIABOLO一天换一架

楼主:
能推荐几款 和 x5  KDS 550   差不多大小的吗 ?      有副翼的  还是没有副翼的?  哪一种稳定一点?

楼主:
能稍微解释一下 带副翼 和 不带副翼(DFC)的优点缺点吗? 哪个适合新手?

网友:
为了把法拉利的车钥匙 你要买辆法拉利?

楼主:
大家不要抓着电池的问题不放么···

网友:
越大越稳

网友:
DFC结构更简单FBL结构更可靠,如果你是高手就上DFC吧

网友:
RJX600EP-CF 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机身其实没有最好的,喜欢就可以,主要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