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天线哪个方向信号最好?

楼主(2013-05-01):
昨天刚刚安装到飞机上,今天准备测试一下距离,请问它哪个方向的信号最好?  天线杆似乎可以扭转,把B面对准什么方向(天、水平、地)效果最好呢?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全向天线么!我也不太懂,还在学习中,叫全向天线应该直着放就可以了吧!

楼主:
三叶草天线,一点方向性都没有吗

网友:
把面平行地面就行。

网友A:
B面朝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面朝地

非常感谢

网友:
你问的问题应该是指极化方向,可你没用说明你的另一端天线是垂直极化还是水平极化?

网友:
里面是三叶草。。。全向的。。无所谓吧。。。

网友(2013-06-28):
要看你另外一个天线是如何放置的

网友:
不知道,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