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会认电阻色环。。。。。求助。。

楼主(2013-05-01):
前几天暴雨,,充电器进水了。。

当时不知。。

昨天一插电。。

啪的一声,,熄火了。。

拆开一看,,,R31位置的电阻炸开了一块皮。。。。

打算自己换个电阻试试,,,能好的话就省了大几十块钱。。

网友:
网上搜一下,好象哪儿见过,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不同的阻值,各值加起来就是总电阻

网友A:
从废旧电路板上比着拆个

网友:
好像是220欧姆吧,自家上网查下

网友:
0.33欧的!最好看下体积,一般体积就是W数!宁可用比那个大的也不要用小的!

网友B:
2.2欧姆 这个电阻烧了 估计功率管也完蛋了 换了上电之前要检查 要不又是火花四溅

网友C:
色环电阻对照表http://wenku.baidu.com/view/3d12794ae45c3b3567ec8b7b.html 您照这个表对照一下就行了。但估计不仅是电阻坏了,应该有相元件的损坏才会造成电阻坏的。

网友:
看看电阻个头差不多1W  尽量换W数大的   两外开头那两个事橙色    非红色   2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D:
色环电阻在线计算器
http://www.21ic.com/calculator/sehuan.htm

网友E:
0.33欧 2 W  估计是功率管坏了这个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E:
哦 电动车的啊·   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吧·  我去年情况和你的一样  以为修好了  没在意  充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看电瓶全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废旧电路板上比着拆个

多谢了。。。

网友:
看6楼讲的哦。基本费了!

网友:
0.33欧 1w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欧姆 这个电阻烧了 估计功率管也完蛋了 换了上电之前要检查 要不又是火花四溅

多谢了,看样子还是买一个省事,免得把电瓶搞坏了克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环电阻对照表http://wenku.baidu.com/view/3d12794ae45c3b3567ec8b7b.html 您照这个表对照一下就行了。但 ...

多谢了,看样子还是买一个省事,免得把电瓶搞坏了克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色环电阻在线计算器
http://www.21ic.com/calculator/sehuan.htm

多谢了,看样子还是买一个省事,免得把电瓶搞坏了克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0.33欧 2 W  估计是功率管坏了这个应该是限流电阻

多谢了,看样子还是买一个省事,免得把电瓶搞坏了克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电动车的啊·   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吧·  我去年情况和你的一样  以为修好了  没在意  充了一晚上 第二天 ...

多谢了,看样子还是买一个省事,免得把电瓶搞坏了克的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看样子还是买一个省事,免得把电瓶搞坏了克的更多。。。

不会损坏电瓶

网友:
不会就一个电阻损坏吧,应该还有顺坏的细查,

网友:
这是水泥电阻,是限流的。起电路保护作用的,量下mos管吧,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欧姆 这个电阻烧了 估计功率管也完蛋了 换了上电之前要检查 要不又是火花四溅

6楼说的 99%正确!

网友:
换了检查好了 再充 省的损失变大

网友:
您这个还是买个新的吧,这玩意一坏就是一大对。电阻在这里是起电流检测用的。一般要坏开关管和驱动芯片,有时候还要坏整流桥。

网友:
0.33r

字数补丁

网友:
网上有2手的,20元一个,就别费事了

网友:
对是0.33欧1W的电阻

网友: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金    银
1   2  3  4  5  6  7  8  9  0

网友F:
保险没断的话,整流桥是好的,需换功率管和电阻,控制芯片在装新功率管前要测下各脚电压,UC3842的S要看7脚电压有无,正常在10V-16V左右跳动,其它各脚输出电压都随着跳动

网友:
0.33Ω吧。。。。。。。。。。。。。

网友:
那是限流电阻,找个0.5W以上的小于1欧左右阻值的换上就好

网友G:
帮顶
电阻烧毁,是有其他零件烧毁后才烧电阻,要查看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险没断的话,整流桥是好的,需换功率管和电阻,控制芯片在装新功率管前要测下各脚电压,UC3842的S要看7脚 ...

多谢指导。。

保险丝没断。。。

进水了,,估计哪里短路了。。。

我把这个电阻拆下来了,,电路板也吹干了,,空载量电压只有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顶
电阻烧毁,是有其他零件烧毁后才烧电阻,要查看其他电路

我是电子盲。。。

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保险丝没断。。。

是UC3842(3)控制的吗,原电压是多少,功率管有无损坏更换?外围电阻有无一一核对阻值和实际的是否相符合,电源现在千万不要带载测试,会引起二次损害,反馈电路检查一下,脉冲变压器加温烤干,有可能匝间短路也不一定,电压变低有多种可能

网友:
这个电阻值是0.33ohm 1W 是碳膜电阻,耐高温型,请再检查mos 功率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UC3842(3)控制的吗,原电压是多少,功率管有无损坏更换?外围电阻有无一一核对阻值和实际的是否相符合 ...

不是。。。我量的是插电瓶车的输出电压。。

难道这东西没负载的时候不工作?

还有指示灯不亮,,估计问题还是很大的。

明天去买一个算了,,,这个坏的就留着当配件吧。。

网友:
换了检查好。

网友:
电阻被干掉我是第一次看到!看得最多是电容~电解电容报的很华丽

网友H:
0.33 直接用条线连起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0.33 直接用条线连起得了。

得用绝缘铂丝双线并绕到0.33欧姆,人家来就是机电综合人才,你开这个玩笑不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得用绝缘铂丝双线并绕到0.33欧姆,人家来就是机电综合人才,你开这个玩笑不灵啊

唉,别说了。。。

哥白白损失了一百大洋。。。

刚买了个充电器回来,,圣宝龙原装的那种,老板收了一百。。熟人熟事,也就不好砍价了。。。。。。

最坑爹的是,,坏的这个,如果我不拆的话,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网友:
0.33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别说了。。。

哥白白损失了一百大洋。。。

这就是手贱的好处.不瞒各位,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那儿子的充电器坏了后我叫他拿回来帮他看看,就拆了,结果是自己修不了.最后他在原厂配了一个,人家告诉他只要是没拆过的可免费换一个.我一听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别说了。。。

哥白白损失了一百大洋。。。

这个没办法, 喜欢玩这个的, 都手贱, 看到什么都想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