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如果短时间暴力飞行的话,用多组超级电容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3-05-01):
电解电容的放电倍率远高于锂电的。就是放电时间太短了。

网友:
持续放电时间是个问题。

网友:
重量 体积 放电时间都是问题,电容放电,电压一直快速减小,不像锂电,一段时间,电压变化很小,

网友:
超级电容的重量还是太重了,容量小的飞不起来,而且耐压2.5V低了,要多个串联才能用。

网友A:
电容放电能有放电平台么?

网友A:
电容放电能有放电平台么?!?!

网友:
电容放电只能弥补一下启动吧,稍长点时间,电容的放电曲线马上就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电能有放电平台么?!?!

超级电容不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容量特别大,可以达到上千法拉,可以代替电池,当然有稳定的放电平台,已经在电动公共汽车上代替电池当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电能有放电平台么?

电容的“平台”是这个样子的:

恒流负载:

恒电阻负载:

恒功率负载:

网友A:
    很好,楼上的3个图清楚的表明,与二次电池的放电曲线有根本的区别:即在任一区间以上3图分别是按线性/指数/对数曲线下降的,没有一个相对平缓的放电平台,换言之:电机端电压每时每刻均在下降,无法匀速转动。也无法靠增加容量(在不考虑重量情况下)得以改变。它适用于不连续工作的场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楼上的3个图清楚的表明,与二次电池的放电曲线有根本的区别:即在任一区间以上3图分别是按 ...

正解。
俺觉得电容作为飞行动力还是可以的,但只适用于“一锤子买卖”式的自由飞类飞机。因为从动力迅速衰减的特性上,怎么看都像一根“电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