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40A和铂金40A的区别在哪?2A和3A是代表啥?

楼主(2013-05-01):
如题啊,我是用来飞黑旋风64 4800kv的涵道,压称只有600g左右的力,商家说电调有分什么2A和3A的,好一点的才可以达到800g...求解。

网友A:
天行者40A是线性电源输出 BEC
铂金40A是开关电源输出 UBEC
2A 3A 应该说的是电源的输出,至于你要800G力和电调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40A是线性电源输出 BEC
铂金40A是开关电源输出 UBEC
2A 3A 应该说的是电源的输出,至于你要800G力和 ...

线性电源输出 BEC
开关电源输出 UBEC
都是啥意思啊,,,有啥不同的。??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比线性电源稳定,但是这个输出和动力线上的完全没关系,电源的输出只关系到你的接收机舵机陀螺仪等机载电子设备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
2A和3A是指电调BEC输出电流,供给接收机和舵机用的,3A比2A能带动的舵机多一些。

网友:
楼上正解啊。